eboot从目标机中的flash中上传镜像文件的功能

楼主(2009-03-01):
eboot从目标机中的flash中上传镜像文件的功能
我目前wince bootload启动菜单中只有用usb下载nk镜像的,但批量生产的话得需要直接用编程器烧录文件,目前不知道怎么制作这种烧录文件,在研发阶段是用仿真器烧录eboot,eboot菜单中有usb下载nk镜像的功能,但批量生产不能用这种方法下载nk。需要用编程器将镜像直接烧录到flash中。要是能从目标机中的flash中上传镜像文件就好了,这样的话发行给生产的就用这个上传得到的镜像文件。有人在eboot中写过这个功能吗?
FLASH
生产
wince

网友A:
写过,不光要写eboot中,还要写pc端的接收软件。不过仍然只能用在测试中,尤其是在需要判断flash中镜像是否完好的时候。
生产不这样做。ce下直接将nk.nb0烧录到flash即可。NOR可以直接烧录,NAND涉及到坏块管理,需要烧录器额外支持。

网友B:
生产怎么还要用ce啊,能制作出整个烧录文件用编程器下载不行吗?能否共享下您的eboot和pc端的接收软件

网友C:
你好,请问eboot用usb下载nk的源码能否共享一下,谢谢。或者提供点思路,用usb 下载,主机这边用什么软件,要usb驱动么?xinxizheng@163.com

网友D:
pc端用DNW或超级终端都可以啊,且需要处理器usb驱动,由处理器厂家提供,优龙的开发板fs2410等就提供usb下载nk的功能。你可以参考他的bsp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