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通信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下两个单片机的IO口通过一根网线相连接.(八个普通的IO相连)
怎样才能知道网线中哪根通哪根断了.还有A单片机的哪个口对应的B单片机的哪个口.
不太知道思路.

网友:
万用表来测试,网线接口的几天线是有顺序的,按顺序测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楼主 zhongaiying 的帖子:
想请教下两个单片机的IO口通过一根网线相连接.(八个普通的IO相连)
怎样才能知道网线中哪根通哪根断了.还有A单片机的哪个口对应的B单片机的哪个口.
不太知道思路.

给单片机IO装上发光二极管,
并依次对IO进行位操作来驱动二极管发光
看对应的二极管的亮灭就知道是否有断线
看二极管的对应发光位置就知道口与口的对应了

网友:
引用楼主 zhongaiying 的帖子:
想请教下两个单片机的IO口通过一根网线相连接.(八个普通的IO相连)
怎样才能知道网线中哪根通哪根断了.还有A单片机的哪个口对应的B单片机的哪个口.
不太知道思路.

LZ,方法有很多。资料类:查看原理图、PCB确定,或者查看网线常用连接方式。仪表类: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量一下通路即可。硬件类:如楼上装个发光二极管,其实只要有表示通路机理的电路都可以,常用led灯或者显示等。软件类:在软件中调试,置标志,改变变量等等。建议用万用表。祝顺利:)

网友:
不是万用表表测试.网线两端都接在单片机上.两边都要自己写程序来实现.只是普通的八个IO口相连接.其它什么都没有相通.

网友:
Treazy 我是测试网线断还是开.想通过两端接在两个单片机的IO口上.怎样接二极管?

网友:
一个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接网线一段,网线另一端一端全部接接二极管,二极管接单片机IO口。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单片机呢?

网友:
我要用IO来做一个网线测试工具.我想我不应该用二极管来看吧.应该要显示数据.

网友:
LZ去打开一个网络测线仪来看看,

丫里面东西不多,大概就是一个时序触发电路

用单片机来做的话:只要能显示三种状态即可

1。反线
2。直通线
3。错误

我看到不少做水晶头的人,他们也压根不看是哪个线错,反正错了就直接剪了重做。

关键是速度要快一些

网友:
就没有人做过的说下好的办法?

网友:
首先,你的具备一个硬件

网友:
硬件就是接一电阻直接接在八个IO口上.别一端也是直接接在IO上.不过还有IO传了电源过去.

网友:
这样好了, 你在每根线上给出一定编码的信号, 在另一端如果读取到正确的编码, 就表明正确.
如果根本没信号, 就表示线是断的, 如果有信号但不正确, 就是接错了

.....可以是一定频率的脉冲串, 或一定占空比的脉冲串, 或你认为合适的任何编码方法....

网友:
Great_Bug我也有这想法发送不同频率的方波.但接受的不同频率时不会处理.

网友:
你用A单片机给I0口写0x01,B读取IO口然后原样写回IO口,由A读取读取IO口的值,然后根据结果判断;
其他各线以此类推

网友: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测量脉冲宽度的办法来进行信号解码.

比如你可以只测量低电平的宽度,检测到一个负边沿开始计时,检测到正边沿则停止计时,低电平的宽度就得到了. 你在每根线上给出不同的宽度, 但可以用相同的周期,这样如果超过了它们的周期还没有检测到低电平,就是没有连接, 有连接的也可以检查他们的对应关系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