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页的问题?

楼主:
内部数据存储器256B的高128B为什么能最大映射256页?
“0x80 ~ 0xFF 的每个存储器地址都可以访问多达256 页”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从哪里摘出来的这几句话,没有上下文的话,估计神仙都理解不了。。。。

网友:
引用楼主 huayangcvj 的回复:
内部数据存储器256B的高128B为什么能最大映射256页?
“0x80 ~ 0xFF 的每个存储器地址都可以访问多达256 页”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有的芯片就是这么映射的,比如某些I2C接口的芯片。
这种情况下需要在低128字节(0x00-0x7f)的某个字节有一个页面寄存器用来指示高128BYTE倒底映射到那个页面。
256=2^8(一个字节8位),所以一个字节可以对应256个页,这个页也是128个byte(0x80-0xff)。

这样做的目的:使用一个I2C地址(加一个页面寄存器)可以扩大访问空间,这种情况需要firmwire的支持才能工作。

估计楼主遇到的和这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