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或者 vs2003 怎么连接到目标板,调试应用程序呢

楼主:
应用程序怎样在目标板上调试呢?,
配置了evc 里边的 WinCE Platfrom manager configuration ,transport 和 start up 都设置为activesync

怎么就连不上目标板呢?

thanks!!!

网友A:
目标板支持ActiveSync么?系统定制时是要加上的。

网友:
保持本地连接处于活动状态试试

网友:
activesync 卸载后 再重装  只要该软件工作正常一般没有大问题

网友:
WINCE上的sync驱动有打开吗?

网友B:
lz先保证activesync能正常跟PC同步吧,之后再在evc下连接调试

网友:
确实,如果你系统起来后activesync都没有反应,那叫EVC怎么能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标板支持ActiveSync么?系统定制时是要加上的。

系统定制时候加了activesync 啊,
在pc段装了 activesync软件,可是说是检测不到设别啊。
我的pc和目标板通过串口和U口连接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先保证activesync能正常跟PC同步吧,之后再在evc下连接调试

目标板和pc 通过activesync 连接正常。
就是ebv 连接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