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的形成与内存控制问题(单片机)附map文件

楼主:
#include
bit b1,b2;
bdata char bx,by;
xdata char zz;
pdata char buf[100];
void main (void) {
{
        b1=0;        b2=1;        bx=12;        by=26;
while (1) P5=P4;
}
/**************************Part of the MAP file:
LINK MAP OF MODULE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0008H     0018H                  *** GAP ***
            DATA    0020H     0002H     BIT_ADDR     ?BA?VARIA
            BIT     0022H.0   0000H.2   UNIT         ?BI?VARIA
                    0022H.2   0000H.6                *** GAP ***
            IDATA   0023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X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XDATA   0000H     0064H     INPAGE       ?PD?VARIA
            XDATA   0064H     0001H     UNIT         ?XD?VARIA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10H     UNIT         ?PR?MAIN?VARIA
            CODE    0013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

请问在0008H,0022H.2处的gap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应该怎样修改原代码才能消除这些gap?

网友:
LZ应该去单片机板块询问

网友A:
之前我也没有注意这个东西

LZ的是在哪个IDE下的?

我也去查查

网友:
那些不是51的寄存器bank么,有个progma参数可以责令编译器不保留这个bank,具体要查下手册。

网友:
0008H 0018H *** GAP ***// reg0 使用 reg1到2未使用
0022H.2 0000H.6 *** GAP ***//这些位未使用

网友:
第一个GAP,可能是因为下一个是位变量,必须从20H开始分配,
第二个GAP,可能是因为位变量没有用完一个字节(8个位变量),所以留下GAP...

网友:
这类的GAP没有去设法消除....也没办法消除的,当你定义了更多的变量,第一个GAP就不会出现了.
第二个,如果你正好用完N个字节的位寻址RAM,它也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没有注意这个东西

LZ的是在哪个IDE下的?

我也去查查

这是大学考试的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