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控件的背景为控件所在区域的窗体背景,并可以设置透明程度?

楼主:
如何设置控件的背景为控件所在区域的窗体背景,并可以设置透明程度?
开发环境为C#+wince5.0

网友:
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A:
我们弄透明度都是和调色板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弄透明度都是和调色板相关的

我要的是 比如我在窗体上 放一个控件,窗体加载一幅背景图片,在控件的ClientRectangle 区域显示对应于窗体这个区域的快照……

网友:
放弃吧

CE5.0下不支持的,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N久了

网友B:
当然LZ一定要做,就请放弃MS提供的所有控件

所有功能都自己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LZ一定要做,就请放弃MS提供的所有控件

所有功能都自己实现

看来 没有免费的午餐了 ……
^..^ ^..^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事情 参考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722/14/2e3eca83-36f2-4668-a345-9ac00ba9b3b2.html

你可以看看有一个叫unibutton的类 可以实现button透明 但是还有些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cherishny 的回复:
如何设置控件的背景为控件所在区域的窗体背景,并可以设置透明程度?
开发环境为C#+wince5.0

1. 把控件对应的window区域画到一个dc里,你自己可以响应WM_PAINT做到这点
2. 如果你的控件显示图片,用Imaging解码出带alpha信息的图片,然后IImage::Draw到上面的dc,再把这个dc画到你的控件上,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
2. 如果你的控件显示文字, 上面的dc blit到你的控件dc,然后SetBkMode,再写文字就可以了
肯定是可以实现的,我在WM6上就是这样做的,而WM6用的WinCE5核心。控件用owner draw就可以自己绘制了。

至于你说的调透明度(比如0~255),AlphaBlend就可以做到

现在WinCE虽然没有透明控件,但自己customize也不难的

另外,你可以参考
http://www.codeplex.com/alphamobilecontrols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IPhoneUI.aspx
虽然是C#的,但实际上调用的系统API实现的。看完这个,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CE4.2下可以实现,后续的版本应该也可以,方法和楼上的讲的差不多,还需要设置一下 colorctl 消息,用于返回绘制控件背景的画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