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WM的猜想

楼主:
请教坛子里的高手,如果我想把WM的上层,比如注册表和应用程序直接copy到wince的工程里面,是否可以得到WM下面的所有应用和界面?理论上wm是基于ce5的,我们能提供一个平台,然后仅仅移植WM的AP和注册表。WM的AP和注册表可以从既有的WM的BSP编译后在release目录得到。

网友:
wm是基于ce5这说法本身就是错的

网友:
理论上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实际上也是不行的

网友:
lz很有想象力啊!!

网友A:
细节上说一个两个系统的区别在kernel,filesystem,AP,注册表
我认为CE5和WM相比:
1.kernel上是99%相同的,可能在内存管理的方面有些许不同,比如扩展slot1等等,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根本问题,如果出现slot1放不下的情况,我可以在ce.bib里面把一些modules换成files,所以kernel这关是pass的,确切的,我用wm的库和CE BSP中的OAL进行编译得到的nk.exe还是可以正常执行的。
2.filesystem,好像wm用的imgfs和CE用的binfs的确是有些许区别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提供给整个系统所需要的数据,我认为只要能让系统得到dll/exe中的数据和代码,系统就能不受影响,所以这也不是问题。
3.AP,这些AP最后都会在我们编译wm项目的时候躺在WPC目录(exe,dll,res),都是编译好的完整的目标文件。它们都编译成为和CE5系统所支持同样的CPU类型(比如ARMV4I),他们需要的组件我们可以借助第三方工具查询,然后一个一个debug不能运行的exe。
4.注册表,WM或CE的上层应用和服务很多情况下是依赖注册表执行的,但是它们也会最后都陈列在regini.ini里面,我们可以把和系统内核,驱动,文件系统的过滤了,然后仅仅找出上层AP和shell需要的键值,移植到CE5的系统中。
所以综合上面的猜测,我们是否可以方便的做到这一点呢,如果真的可以,那么wince向wm的移植就超级方便了。

网友:
如果成功的话,我就做一个安装包,自动解压这些wm拥有的目标文件和注册表,然后修改CE5的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 去include我多出来的这些内容,然后出image。

网友B:
有些东西是可以在WM 和Wince 下运行的 如tcpm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是可以在WM 和Wince 下运行的 如tcpmp

对的,这是肯定的。
wm下的shell提供的api可能不同,但是类似tcpmp这么强的基于c写的ap,肯定是不调平台的,只要支持的cpu核相同就可以在ce和wm上随便跑了。

网友:
理论上可行。做起来有很多细节要克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是可以在WM 和Wince 下运行的 如tcpmp

对的,这是肯定的。
wm下的shell提供的api可能不同,但是类似tcpmp这么强的基于c写的ap,肯定是不调平台的,只要支持的cpu核相同就可以在ce和wm上随便跑了。

可行、或不可行,要看应用对系统有没有依赖。像TCPMP这种,是不依赖系统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WM某些风格是CE不具备的,API函数或控件也有区别,移植是可行的,要直接拿来用,只能实践。

网友C:
思路都有了,直接实验一下不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细节上说一个两个系统的区别在kernel,filesystem,AP,注册表
我认为CE5和WM相比:
1.kernel上是99%相同的,可能在内存管理的方面有些许不同,比如扩展slot1等等,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根本问题,如果出现slot1放不下的情况,我可以在ce.bib里面把一些modules换成files,所以kernel这关是pass的,确切的,我用wm的库和CE BSP中的OAL进行编译得到的nk.exe还是可以正常执行的。
2.filesystem,好像wm用的imgfs和CE用的binfs的确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是可以在WM 和Wince 下运行的 如tcpmp

对的,这是肯定的。
wm下的shell提供的api可能不同,但是类似tcpmp这么强的基于c写的ap,肯定是不调平台的,只要支持的cpu核相同就可以在ce和wm上随便跑了。

可行、或不可行,要看应用对系统有没有依赖。像TCPMP这种,是不依赖系统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WM某些风格是CE不具备的,API函数或控件也有区别,移…

所谓依赖系统,整个系统从大上分就是软件硬件,对于wm的上层应用来讲只要机器码和SOC相符就可以运行,所以硬件上就不是问题。
剩下的就是对系统软件的依赖问题。
系统软件我认为最底层的是kernel和文件系统(包括注册表),这些核心系统的接口都是通过coredll暴露出来,coredll暴露出来的API在wm和ce上可能的确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其他组件,比如MFC,OLE之类的次级组件都会依赖到coredll,万一用了这些相异的组件,那我们的猜想真的是炮灰,这一点有一些些担心。
然后就是次级的MFC,OLE之类的类库,这块我想直接用wm的好了,他们直接依赖coredll。
再上面一级的系统dll可能是和shell相关的,这块我也直接用wm的,他们直接用coredll,可能会用到mfc之类的,但是如果前面的问题解决了,这也不是问题。
再向上可能就是比较具体的,比如通讯组件,安全组件,网络组件,dx组件,等等这些,我直接从wm上移植过来好了,关键是上面都没问题才行。
最上面就是具体的可执行程序了。
所以总结下来,只要coredll是兼容的,那么我们就不怕那些依赖系统的AP了。否则可能要研究一下各自的coredll到底哪些接口是有出入的,通过改哪里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有一点我目前比较疑惑,仿佛wm是无法看到private目录的,kernel和文件系统都是不开源的,没法改啊。所谓的开源的CE,它private下filesys.exe也是不开源的。千万coredll不要出问题,我担心点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都有了,直接实验一下不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细节上说一个两个系统的区别在kernel,filesystem,AP,注册表
我认为CE5和WM相比:
1.kernel上是99%相同的,可能在内存管理的方面有些许不同,比如扩展slot1等等,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根本问题,如果出现slot1放不下的情况,我可以在ce.bib里面把一些modules换成files,所以kernel这关是pass的,确切的,我用wm的库和CE BSP中的OAL进行编译得到的nk.exe还是可…

看起来简单,实践起来难啊,wm的ce.bib都有600多k,注册表看也要看几个星期,所以先做可行性分析,和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
我自己是做ce的,对wm不是很了解。
最近玩了一小会wm,发现wm的编译方式和ce还是有区别的,出的image的格式也是不同的。
为什么我不先跑wm,然后再移植bsp呢,因为我发现这样做的话,bootloader就不能用我们自己的了,还有微软的dio格式,和ms的驱动都要保留。

网友E:
有意思么

网友F:
WM 的编译器哪里能搞到, 我也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WM 的编译器哪里能搞到, 我也来研究研究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么

晕,当然有意思了,这个好了就等于一个开源的可定制wm,如果不要过logo测试!

网友:
二二二恶

网友:
个人咯咯咯过热恶搞

网友:
版主想法很好,先支持。至于细节本人暂时没这个能力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么

晕,当然有意思了,这个好了就等于一个开源的可定制wm,如果不要过logo测试!

怎么可能开源,你用了MS的source code,就受它的版权控制。技术上肯定是可行的,连Win32应用程序的模拟器另起炉灶从零开始都搞出一大堆,何况WINCE和WM这么近的亲缘关系。

网友:
也围观下,顺便STUDY。

网友:
是不是用SDK写的东西,一般都可以随意移植呢。。。。。学习下

网友:
你知道mobile的UI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