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6.0下TCPMP播放视频的crash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wince6.0下TCPMP播放视频的crash问题,播放音频无问题,播放视频就一定会出现。谁知道解决办法?给点提示也好,谢谢
如果有条件,一切都可以商量,QQ:597326493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内存访问异常造成的。播放视频时可能会直接写FrameBuffer,而5.0和6.0对这一块的处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要问题就是6.0中不能直接在应用程序中做内存映射并且写相应的内存。

网友A:
LZ,你的CPU是什么?

如果是A4可以找我,已经解决crash问题,并产品化了。

MSN:hopease@msn.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的CPU是什么?

如果是A4可以找我,已经解决crash问题,并产品化了。

MSN:hopease@msn.com

不会又是有尝服务吧,看来做TCPMP移植不差啊

网友:
呵呵,无论a4,samsung,或其他都可以,要钱的,你要不?Q287687298

网友:
这应该是内存访问异常造成的。播放视频时6.0不能直接操作显存,而5.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