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USB,再USB转串口。信号变了吗?

楼主:
   如题,我对硬件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串口转USB,再USB转串口,信号应该没有变化。如果变化了,有没有专业人士解答下这是为什么???
  先谢谢了

网友:
串口转USB,再USB转串口,中间的USB是电脑的吗,要是这样子的话,信号应该没不会化

网友:
信号是什么,信号时通讯双方约定好的数据信息结合,它可以由任意的方式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说话,抽象的看也是一种信号的表现)。在电子世界里,信号通常都是由电平信息来实现的。
USB信号,串口信号,当你用示波器对这两种信号进行观察时,你会发现它们都是一系列高低电平的组合,低电平代表0,高电平代表1。一连串的10101010组成了字节数字(byte),然后一连串的字节数字组成了各种组合形式的数据帧,最后一连串的数据帧组成了数据包。
USB信号和串口信号的区别就在于数据包和数据帧的组成方式的不同。这个组成方式是通讯双方约定好的,一般包括握手帧、数据帧、校验帧等部分。如何使通讯的数据包能够容纳的信息更大,以及如何使通讯的抗干扰能力更强,这些都是通讯方式的实现手法的问题,这种手法我们称之为协议。也就是现在一直发展的USB协议,以及串口协议。
USB转串口和串口转USB,其本质是把USB或串口数据包中的数据帧部分解码出来,然后打成另外一种数据包的格式再发送出去。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通信双方的设备不对口,因此需要在中间加一个转换装置。

网友:
感谢2,3楼的回答,说了很多,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觉得信号应该没变。不过可惜我试验后是不成功的。我这个转换过程是全部通过硬件来完成了,用了两个pl2303转换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没用过,这种情况可能是硬件问题吧,你可以检测一下硬件各电路的电平是否达到标准,在转换中是有可能由于电路设计问题,导致电平被拉低或拉高,从而无法得到理想数据
是用示波器查看各个通信引脚的电平脉冲波形,以及用触发模式+示波器查看是否成功输入输出通讯信号,是常用且有效的检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