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ML3.0 的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
安装了Tornado2.2.1(for MIPS)和windML3.0
编译WindML库文件时遇到下面的错误。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子目录或文件 D:\Tornado2.2_MIPS\target\lib\mips\MIPS64\gnule\objwndml 已经存在。
make.exe[4]: [checkdir] Error 0x1 (ignored)
ccmips -G 0 -mno-branch-likely -mips3 -EL -ansi -fno-builtin -O2 -Wall  -ID:\Tornado2.2_MI
PS\target\h  -ID:\Tornado2.2_MIPS\target\h\ugl\ext\jpeg -DCPU=MIPS64 -DTOOL_FAMILY=gnu -DT
OOL=gnule -DMIPSEL -DCONFIG_TOOL -DVXWORKS    -c -o D:\Tornado2.2_MIPS\target\lib\mips\MIP
S64\gnule\objwndml\uglJpeg.o uglJpeg.c
d:\Tornado2.2_MIPS\host\x86-win32\lib\gcc-lib\mips-wrs-vxworks\2.96-mips3264-010729\cc1.ex
e: *** 2. unable to allocate heap, heap_chunk_size 587202560, Win32 error 8
make.exe[4]: *** [D:\Tornado2.2_MIPS\target\lib\mips\MIPS64\gnule\objwndml\uglJpeg.o] Erro
r 0x1
make.exe[4]: Leaving directory `D:\Tornado2.2_MIPS\target\src\ugl\2d\ext\jpeg'
make.exe[3]: *** [jpeg] Error 0x2
make.exe[3]: Leaving directory `D:\Tornado2.2_MIPS\target\src\ugl\2d\ext'
make.exe[2]: *** [ext] Error 0x2
make.exe[2]: Leaving directory `D:\Tornado2.2_MIPS\target\src\ugl\2d'
make.exe[1]: *** [2d] Error 0x2
make.exe[1]: Leaving directory `D:\Tornado2.2_MIPS\target\src\ugl'
make.exe: *** [ugl] Error 0x2

Done.

网友:
在X86平台上编译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你怎么配置的windML,
例如Pointer type  和Keyboard type选择不合适就可能出现编译错误,

网友:
因为键盘和鼠标驱动都没有完成,所以配置WindML时候都选择成NONE了。

只是这个错误好奇怪啊
d:\Tornado2.2_MIPS\host\x86-win32\lib\gcc-lib\mips-wrs-vxworks\2.96-mips3264-010729\cc1.ex
e: *** 2. unable to allocate heap, heap_chunk_size 587202560, Win32 error 8

也没有提示程序有什么问题,不知道该修改什么。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TORNADO(将以前的删除包括注册表内的),编译好内核后直接编译WINDML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