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初到这个板块,散分+几个新手问题
wrerer
wrerer

网友A(2009-01-07):
初到这个板块,散分+几个新手问题
俺,毕业2年多了。
以前混软件,现在混到硬件了。//以后再发感慨,这里先不废话了。
最近需要自学单片机,也抽空查了点这方面的资料。
问几个比较小白的问题:
1、北京附近哪有卖单片机片子的?C51或ARM之类的?提供个网址俺网购也行。
2、程序要下载到单片机里,是要买专用线还是可以自己做一条?怎么做?(某一特定型号)
//俺现在在一电子厂工作,材料不缺。
3、顺便求一些入门资料和比较好的学习网站。给个链接就行。
问题
电子厂
程序
资料

网友B:
1. bj俺不熟,网上不买,也不熟。
2. 大部分的MCU/CPU都会有并口类型的下载线,简单好做又便宜,尤其适合51/AVR/PIC之类的小容量单片机使用。带大容量的ARM就不太适合,速度太慢。有相关的USB或者网口下载线卖的。一般也都能找到参考原理图。淘宝上就有很多。
3. 51的太多了反而不好推荐,ARM的又太少了也没法推荐。google搜吧。

网友C:
1.中关村有的似。
2,看是单片机还是ARM了,单片机走串口多,ARM走USB多。
3.www.cevx.com这里面单片机的资料比较多

网友D:
1.可以先在网上搜一下,北京应该有大型的电子产品市场吧?那里就有,现在网上搜一搜看看。
2.(C51):如果芯片选择“STC89C52”的话,可以直接用串口线烧写,如果是其它如“AT89C52/S52”,之类的需要用并口线烧写。
3. http://www.mcustudio.com/
http://bbs.studydz.com/index.php

网友E:
先谢谢LS的回复。
今天从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囧。
发现老大桌上有本电子元件的宣传手册,有在知春电子城和中发电子城的门市。
又上网查了下,就在中关村右下方,哪天休息去买两片去。(不知道那里零卖不)
网上差资料先,明天结贴。

网友F:
ouravr邮购,信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