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生成模拟器

楼主(2009-12-17):
请教生成模拟器
我们BSP开发完成之后如何能生成在pc机上能用的模拟器?
模拟器
开发
如何

网友A:
你的CE是什么版本?
CE5.0生成的模拟器,只能使用开发板
CE6.0可以生成ARM版本的模拟器,在PC上使用
PB(VS2005)就有生成SDK的菜单

网友B: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没有写清楚,我是Wince6R2的,我们SDK生成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怎么生成模拟器?

网友C:
用的什么bsp ce6 里有模拟器的bsp 可用来生成模拟器

网友D:
BSP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

网友E:
安装完SDK后,新建智能项目时选择所安装的SDK,运行时就是了模拟器,新建的应用程序就能在模拟器下跑了。

网友F:
6.0的没搞过,看看这个5.0的对你有没有帮助吧
定制带有模拟器且支持ActiveSync调试的WINCE5.0 SDK

网友G:
你是想生成模拟器嘛?
这个不会哈~~~
不过在platform目录下面MS提供了DEVICEEMULATOR模拟器,你只要编译一下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