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背光控制

楼主:
我的BL是PWM控制的(timer0 )也就是GPB0。
我在eboot最后加了:
s2450PWM = (S3C2450_PWM_REG *)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FALSE);
s2450PWM->TCON |= (0X0<<0);
怎么LCD不灭????

网友:
你现在是操作定时器吧,
要操作GPIO关闭背光电源即可。

网友:
看下硬件电路

网友:
你这两句不是操作GPIO口啊,直接给低就关了

网友:
看下原理图,  backlight 接的是哪根线,  在软件里面给他对应的IO口 实现关闭背光

网友:
BL就是PWM输出的啊。是GPB0口。就算是GPB0直接置‘0’也一样不灭。

网友:
要关背光,只要停掉AP的PWM输出就可以了的,因为这样背光驱动芯片就停止工作了,不用操作GPIO关闭背光电源的。
当然,你直接控制GPIO,把PWM输出脚定义为OUTPUT,并拉低,这样的强暴式的关背光也是非常有效的,呵呵,

网友:
估计你现在的情况是定时器是停了,但是PWM输出脚被上拉成了高电平,你可以万用表量一下看是不是。
如果为高电平,这样背光驱动芯片是了输最高电压,也是就最亮的情况的。

网友:
引用楼主 dwall_blue 的回复:
我的BL是PWM控制的(timer0 )也就是GPB0。
我在eboot最后加了:
s2450PWM = (S3C2450_PWM_REG *)?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FALSE);
s2450PWM->TCON |= (0X0 < <0);
怎么LCD不灭????

s2450PWM->TCON |= (0X0 < <0); ???兄弟,写错了吧,如果要停止的话,应该是 TCON &= ~(1<<0)吧。

另外,
请问你的BL的PWM是控制升压芯片的Enable脚还是FB pin啊。注意有的是High关闭哦。

网友:
skynet000好细心。高低我多试了,有点搞不清楚了

网友:
        volatile S3C2450_IOPORT_REG *s2450IOP;
        volatile S3C2450_PWM_REG *s2450PWM;

        s2450IOP = (S3C2450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s2450PWM = (S3C2450_PWM_REG *)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FALSE);
  s2450IOP->GPBCON = s2450IOP->GPBCON & (~(3<<0))|(1<<0);  //Tout0
  s2450IOP->GPBUDP = s2450IOP->GPBUDP & (~(3<<0))|(2<<0);  //pull_up enable
        s2450IOP->GPBDAT = s2450->GPBDAT &(~(1<<0));
这样也不行 难道是没控制到? 可硬件是GPB0口(timer0),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