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Driver开发的采集卡驱动,在某主板上怪异的蓝屏 ...

楼主(2010-05-11):
使用WinDriver开发的采集卡驱动,在某主板上怪异的蓝屏问题
使用WinDriver开发的采集卡驱动,在德宝的一台老服务器的Intel服务器主板上测试,出现DMA操作蓝屏,好像是内存访问越界,指针位置漂了(尚不能确定)。在其他很多主板上均未发现此情况。
更奇怪的是,进入系统后(Windows XP系统),把板卡驱动卸载,然后再安装。就不再出现蓝屏问题。
系统启动后启动应用程序调用板卡操作
跟系统启动后,卸载驱动再安装驱动,然后启动应用程序调用板卡操作
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问题?
主板
XP系统
windows
应用程序
intel

网友A:
可能是XP自动分配的IO地址有冲突吧.

网友B:
1. 采集卡是什么接口的?
2. 你的驱动INF中设置的启动类型是什么?(StartType:SERVICE_SYSTEM_START (0x01),SERVICE_AUTO_START (0x02),SERVICE_DEMAND_START (0x3))。
3. 请将蓝屏信息贴出来。蓝屏信息会告诉很多信息。
4. “系统启动后启动应用程序调用板卡操作跟系统启动后,卸载驱动再安装驱动,然后启动应用程序调用板卡操作”应该是没有多少区别的。不要被表象蒙蔽了。

网友C:
帮你顶
用DDK 写驱动吧

网友D:
問題找到了。在BIOS中把一個叫什麼NMI的玩意關掉就行了...
散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