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血跪求 WM6启动问题!!!!!!!!!!!!!!!!!!!!!!!!!!!!!!!!!!!!

楼主:
喷血跪求WM6启动死机问题, 以下是启动log,跪求各位高手指点!!!!!!!!!!!!!!!!!!!!!!
LOG前半段
4294767296 PID:0 TID:0 -OALKitlInit(rc = 1)
4294767296 PID:0 TID:0 -OALKitlStart(rc = 1)
4294767296 PID:0 TID:0 -OEMInit
4294767296 PID:0 TID:0 Using Paging Pool, size = 0x00200000, Addr = 0x84387000, gpPoolArr = 0x84587000
4294767296 PID:0 TID:0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4b000
4294767296 PID:0 TID: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5.02 for (ARM)
4294767296 PID:0 TID:0 &pTOC = 840071c4, pTOC = 841c06a8, pTOC->ulRamFree = 84387000, MemForPT = 00202000
4294767296 PID:0 TID: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4294767296 PID:0 TID:0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13606,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531
4294767296 PID:0 TID:0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4294767296 PID:0 TID:0 Memory Sections:
4294767296 PID:0 TID:0 [0] : start: 8458a000, extension: 00004000, length: 03526000
4294767296 PID:0 TID:0         Memory Extension Sections:
4294767296 PID:0 TID:0 <* ====================================== *>
4294767296 PID:0 TID:0 [0] : Start: 8458e000, End: 87ab4000
4294767296 PID:0 TID:0 <* ====================================== *>
4294767296 PID:0 TID:0 Sp=ffffc7cc
      0 PID:0 TID:0 Windows CE KernelInit
    942 PID:7ab3002 TID:7ab3266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c4000
    951 PID:7ab3002 TID:7ab3266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959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KernelInit2: pCurThread=87ab3024 hCurThread=07ab3266 hCurProc=07ab3002, KernelInit = 8402b158
    974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Detecting VFP...
    982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VFP Not Found!
    991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04000
   1001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0c000
   1013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04, 0xc201fc64, 4, 0x84370e18, 520, 0x84372828)
   1027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1036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rc = 1)
   1045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EMIoControl(rc = 1)
   1054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04, 0xc201fc64, 4, 0x84370c10, 520, 0x84372824)
   1068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1077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rc = 1)
   1086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EMIoControl(rc = 1)
   1095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04, 0xc201fc64, 4, 0x84370a04, 32, 0x84372820)
   1109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1118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rc = 1)
   1127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EMIoControl(rc = 1)
   1136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0c000
   1148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22000
   1159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Starting kernel debugger software probe (KdStub) - KD API version 20
   1179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 Loading module NK.EXE at address 0x84000000-0x840C4000 (RW data at 0x84306000-0x8436F427)
Kernel debugger connected.
Th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arget CPU is ARM).
Target name: CE Device
Probe name: KdStub
Binary Image should be loaded at 0x84000000 / Data relocated at 0x84306000
Loaded symbols for 'NK.EXE'
Loaded symbols for 'KD.DLL'
Loaded symbols for 'OSAXST1.DLL'
Loaded symbols for 'OSAXST0.DLL'
Loaded symbols for 'HD.DLL'
   1206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first = 01fa0000, last = 02000000, SharedDllBase = 02010000
   1225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 Loading module coredll.dll at address 0x03F5A000-0x03FE1000 (RW data at 0x01FFC000-0x01FFCD08)
Loaded symbols for 'COREDLL.DLL'
   1245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d0, 0x0, 0, 0xc201fdf0, 4, 0xc201fe04)
   1257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RandomSeed(...)
   1266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RandomSeed(rc = 1)
   1276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EMIoControl(rc = 1)
   1285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f8, 0x0, 0, 0xc201fdf8, 8, 0xc201fe04)
   1297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GetHWEntropy(rc = 1)
   1307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EMIoControl(rc = 1)
   1340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b4, 0x0, 0, 0x0, 0, 0x0)
   1352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PostInit
   1361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ALIoCtlHalPostInit
   1370 PID:7ab3002 TID:7ab3266 0x87ab3024: -OEMIoControl(rc = 1)
   1391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 Loading module coredll.dll at address 0x03F5A000-0x03FE1000 (RW data at 0x01FFC000-0x01FFCD08)
   1416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 Loading module filesys.exe at address 0x04010000-0x0405C000
Loaded symbols for 'FILESYS.EXE'
   1442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 Loading module certmod.dll at address 0x03FE1000-0x03FEF000 (RW data at 0x01FFD000-0x01FFD658)
Loaded symbols for 'CERTMOD.DLL'
   1476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38, 0x406fad8, 16, 0x0, 0, 0x406fb00)
   1489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gaojian OALIoCtlHalInitRTC(...)
   1499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EMIoControl(rc = 1)
   1518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SC_CreateAPIHandle: pvData == NULL
   1532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8c, 0x0, 0, 0x406fa78, 4, 0x406fa7c)
   1544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ALIoCtlHalGetRegSecureKeys(rc = 1)
   1554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EMIoControl(rc = 1)
   1564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8c, 0x0, 0, 0x702b0, 52, 0x406fa7c)
   1577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ALIoCtlHalGetRegSecureKeys(rc = 1)
   1586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EMIoControl(rc = 1)
   1641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b0, 0x0, 0, 0x0, 0, 0x0)
   1652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EMIoControl(rc = 1)
   1679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 Loading module fsdmgr.dll at address 0x03F14000-0x03F2A000 (RW data at 0x01FF7000-0x01FF73F0)
Loaded symbols for 'FSDMGR.DLL'
   1727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 Loading module relfsd.dll at address 0x03E9D000-0x03EA8000 (RW data at 0x01FED000-0x01FEDB2C)
Loaded symbols for 'RELFSD.DLL'
   1811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Mounted ReleaseFSD volume '\Release'
   1855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size of 'dbglist.txt' = 00000000
   1904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 Loading module coredll.dll at address 0x03F5A000-0x03FE1000 (RW data at 0x01FFC000-0x01FFCD08)
   1936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 Loading module pm.dll at address 0x03ED7000-0x03EE6000 (RW data at 0x01FF2000-0x01FF284D)
Loaded symbols for 'PM.DLL'

网友:
接上LOG:

   1954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 Loading module devmgr.dll at address 0x03F4E000-0x03F5A000 (RW data at 0x01FFB000-0x01FFB2C4)
Loaded symbols for 'DEVMGR.DLL'
   1971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 Loading module device.exe at address 0x06010000-0x06014000
Loaded symbols for 'DEVICE.EXE'
   2017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 Loading module ceddk.dll at address 0x03EC4000-0x03ECD000 (RW data at 0x01FEF000-0x01FEF124)
Loaded symbols for 'CEDDK.DLL'
   2035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2073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2100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101) max(112)
  11916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Ceddk!BeginCalibration: Delay is 1
  12102 PID:7ab3002 TID:7ab3266 gaojian +OEMIdle:0
  12790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 Loading module busenum.dll at address 0x03FFA000-0x04000000 (RW data at 0x01FFF000-0x01FFF109)
Loaded symbols for 'BUSENUM.DLL'
  12960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 Loading module nor.dll at address 0x03EA8000-0x03EC4000 (RW data at 0x01FEE000-0x01FEE728)
Loaded symbols for 'NOR.DLL'
  13077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FLASHDRV.DLL:BuildupMappingInfo() - Enter.
  13363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FLASHDRV.DLL:BuildupMappingInfo() - Enter.
  15830 PID:67a69266 TID:67a69242 0x87a69000: FLASHDRV.DLL:BuildupMappingInfo() - Enter.
  15938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 Loading module mspart.dll at address 0x03EE6000-0x03EEE000 (RW data at 0x01FF3000-0x01FF3098)
Loaded symbols for 'MSPART.DLL'
  16016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 Loading module imgfs.dll at address 0x03EFE000-0x03F0A000 (RW data at 0x01FF5000-0x01FF51B4)
Loaded symbols for 'IMGFS.DLL'
  16791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 Loading module cecompr.dll at address 0x03ECD000-0x03ED3000 (RW data at 0x01FF0000-0x01FF005C)
Loaded symbols for 'CECOMPR.DLL'
  16832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SetROMDllBase: Change DllLoadBase to 018f0000, 02010000
  16854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118, 0x41bf674, 552, 0x41bef8c, 4, 0x0)
  16876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OALArgsQuery(64)
  16884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OALArgsQuery(pData = 0x87aff838)
  16894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OEMIoControl(rc = 1)
  16918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 Loading module fatfsd.dll at address 0x03F35000-0x03F48000 (RW data at 0x01FF9000-0x01FF920C)
Loaded 'FATFSD.DLL', no matching symbolic information found.
  17000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 Loading module mencfilt.dll at address 0x03EEE000-0x03EFE000 (RW data at 0x01FF4000-0x01FF41E8)
Loaded symbols for 'MENCFILT.DLL'
  17044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 Loading module cachefilt.dll at address 0x03FEF000-0x03FFA000 (RW data at 0x01FFE000-0x01FFE160)
Loaded symbols for 'CACHEFILT.DLL'
  17090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 Loading module fsreplxfilt.dll at address 0x03F0A000-0x03F14000 (RW data at 0x01FF6000-0x01FF613C)
Loaded symbols for 'FSREPLXFILT.DLL'
  17173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 Loading module diskcache.dll at address 0x03F48000-0x03F4E000 (RW data at 0x01FFA000-0x01FFA0D4)
Loaded symbols for 'DISKCACHE.DLL'
  17289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c4, 0x41be560, 4, 0x41be55c, 4, 0x0)
  17301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OALIoCtlHalGetHiveCleanFlag
  17310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OALIoCtlHalGetHiveCleanFlag
  17321 PID:87a9fbfa TID:e7a77ef6 0x87aa3c5c: -OEMIoControl(rc = 1)
  18840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gaojian +OEMIoControl(0x10100c4, 0x406f808, 4, 0x406f7f4, 4, 0x0)
  18863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ALIoCtlHalGetHiveCleanFlag
  18872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ALIoCtlHalGetHiveCleanFlag
  18881 PID:87a9fbfa TID:87a9fbd6 0x87a9f994: -OEMIoControl(rc = 1)

网友:
100分先送上, 如果解决问题, 送出所有分数。。。。。。
本地的请吃饭, 外地的邮寄吃饭费用!!!!!!!!!!!!!!

网友:
从log上看没看到异常啊

网友:
从0开始在新SOC上面移植WM6,前面都还比较顺利,kernel基本起来, 到这里实在进行不下去了, 问题卡了半个月, 跪求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
log上面的确没有异常, 但是到这里有就没有任何log输出了, 死在微软未开源的代码里面。肯定是移植的时候某个部分有问题, 只是没有任何思路了。

网友:
顶一下。。。
诚请高手回答, 必有厚报!!!

网友:
楼主是从0开始移植的是吧,你可以把你的调试信息放在本来好的BSP中编译,然后用调试信息对比一下.
我wince5.0的也移过BSP,我记得帮助文档里有一个移植过程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也没用过mobile所以,只能提供以上建议

网友A:
从0开始?请问你的平台是什么?原来的平台是什么,CE的版本是什么?
WM需要实现IMGFS和Hive,看你的LOG应该是这一块出问题了,重点看一下Flash驱动和注册表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WM需要实现IMGFS和Hive,看你的LOG应该是这一块出问题了,重点看一下Flash驱动和注册表的配置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0开始?请问你的平台是什么?原来的平台是什么,CE的版本是什么?
WM需要实现IMGFS和Hive,看你的LOG应该是这一块出问题了,重点看一下Flash驱动和注册表的配置

同意hzdysymbol大侠,楼主可以试试
原来做2440BSP移植时,也出现过启动不了的问题,(第一次下载后可以启动,但是断电重启后,无法正常启动,也是卡在OAL里,属于MS的代码),后面怀疑注册表有问题(用的是HIVE注册表),删除HIVE组件,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