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设备共享一个物理中断的问题。

楼主:
  嘿嘿,以前在论坛看过paul,chao关于共享中断的一些回帖,刚才在看wifi驱动的时候也看到了,现在发个帖子探讨一下。
看了一下MSDN,一目了然,就是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的。
Installable ISRs and Device Drivers
Send Feedback
Installabl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ISRs) allow multiple devices to share interrupts and to share a single hardware platform interrupt request (IRQ). ISRs also extend the ability of the OS to process the device in the ISR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rupt service thread (IST). If you want to allow interrupt sharing, you should update the ISRs for your device driver. If an installable ISR must recognize the device generating the input, you can usually use the generic installable ISR sample, GIISR.dll.

Because most devices indicate interrupt activity in a single register that is possibly masked, the sample installable ISR handler, GIISR.dll, is adequate for many devices. If necessary, you can write a custom installable ISR handler to implement complex interrupt detection.

You might choose to install an ISR to handle interrupts for the device. This is required if the interrupt is shared between two or more devices, which is a common occurrence with PCI devices. The installed ISR can be a generic routine that simply checks to see if the device is the one requesting service, or it can be a custom design. Giisr.dll is the generic installable ISR. If the IsrHandler and IsrDll values are provided in the device's registry key, then the driver should load the ISR DLL through the LoadIntChainHandler call.

After the ISR is loaded with LoadIntChainHandler, GIISR_INFO, defined in Giisr.h, is filled in and passed to the ISR through KernelLibIoControl with IOCTL_GIISR_INFO. The interrupt handler is unloaded with FreeIntChainHandler.

The following code example shows how to load the ISR DLL with LoadIntChainHandler.

#include
#include
// InstallIsr is a flag tha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n ISR to be installed.
//        IsrDll is the ISR DLL name, obtained from the registry.
//        IsrHandler is the ISR function name, obtained from the registry.
//        IfcType is the bus interface type, obtained from the registry.
//        BusNumber is the PCI bus number, obtained from the registry.

// Install ISR handler if there is one.
if (InstallIsr) {
    // Install ISR handler
    g_IsrHandle = LoadIntChainHandler(IsrDll, IsrHandler, (BYTE)Irq);

    if (!g_IsrHandle) {
        DEBUGMSG(ZONE_ERROR, (L"WAVEDEV: Couldn't install ISR handler\r\n"));
    } else {
        GIISR_INFO Info;
        PVOID PhysAddr;
        DWORD inIoSpace = 1;    // io space
        PHYSICAL_ADDRESS PortAddress = {ulIoBase, 0};

        if (!TransBusAddrToStatic(PCIBus, 0, PortAddress, ulIoLen, &inIoSpace, &PhysAddr)) {
            DEBUGMSG(ZONE_ERROR, (L"WAVEDEV: Failed TransBusAddrToStatic\r\n"));
            return FALSE;
        }

        DEBUGMSG(ZONE_PDD, (L"WAVEDEV: Installed ISR handler, Dll = '%s', Handler = '%s', Irq = %d, PhysAddr = 0x%x\r\n", IsrDll, IsrHandler, Irq, PhysAddr));

        // Set up ISR handler
        Info.SysIntr = ulSysIntr;
        Info.CheckPort = TRUE;
        Info.PortIsIO = TRUE;
        Info.UseMaskReg = FALSE;
        Info.PortAddr = (DWORD)PhysAddr + ES1371_dSTATUS_OFF;
        Info.PortSize = sizeof(DWORD);
        Info.Mask = ES1371_INTSTAT_PENDING;

        if (!KernelLibIoControl(g_IsrHandle, IOCTL_GIISR_INFO, &Info, sizeof(Info), NULL, 0, NULL)) {
            DEBUGMSG(ZONE_ERROR, (L"WAVEDEV: KernelLibIoControl call failed.\r\n"));
        }
    }
}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GIISR.dll 实现了这个功能。就是动态添加isr的功能,并且可以创建一个物理中断,和多个isr、ist 对应的 功能,真强啊。!呵呵。
学习了。

网友:
在SPI wifi驱动中就有例子了。

int installISR(MYINTRINFO* pMyIntrInfo)
{
        GIISR_INFO        Info;

        // install the DMA ISR handler
        pMyIntrInfo->hGIIsr = LoadIntChainHandler(
                                                        TEXT("giisr.dll"),
                                                        TEXT("ISRHandler"),
                                                        (BYTE)pMyIntrInfo->irq);

        if (!(pMyIntrInfo->hGIIsr)) {
                RETAILMSG(1, (TEXT("xxxxxxxx>Can not load giisr.dll\n")));
                goto errFuncRet;
        } else {
                RETAILMSG(1, (TEXT("*********> loading agiisr.dll ok\n")));
        }

        Info.SysIntr = pMyIntrInfo->dwSysIntr;
        Info.CheckPort  = TRUE;
    Info.PortIsIO   = FALSE;
    Info.UseMaskReg = FALSE;
        Info.PortAddr   = (DWORD)pMyIntrInfo->IntrRgPhysAddr;
    Info.PortSize   = sizeof(DWORD);
    Info.Mask       = pMyIntrInfo->IntrMask;
    Info.MaskAddr   = 0;

        if (!KernelLibIoControl(pMyIntrInfo->hGIIsr, IOCTL_GIISR_INFO,
                                &Info, sizeof(Info),
                                NULL, 0, NULL))
        {
                goto errFuncRet;
        }

        return 0;
errFuncRet:
        return -1;
}

网友A:
这些好东西,版主其实应该m啊,期待lz进一步发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好东西,版主其实应该m啊,期待lz进一步发掘

是啊,以前有人提出一个物理中断能否对应多个系统中断的问题,大家几乎毫不犹豫的说:不可能!现在看来我们都是把人教坏了。呵呵。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研究。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
洋洋啥爱好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为可用分纯顶

网友:
关于多个设备共享一个物理中断的问题。 [嵌入开发(WinCE)]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
就是一个物理中断,即一个IRQ对以多个Interupt Handler,每个Handler自己要确定对这个中断是不是感兴趣。其实原理很简单,只要读一下自己设备的寄存器,看看是不是中断位为有效就好了。如果有效就处理了,然后向系统返回一个返回码,表示已经处理了。如果不是自己的中断,就返回另一个返回码,表示,这不是我的中断,请系统掉其他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
本群自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吸纳优秀的程序员,共同缔造中国最大的IT精英群,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共同成长,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群号:3952925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网友:
说的太好了

网友:
这很正常, 如果os的kernel记住有谁登记了中断handler, 只要一发生该中断, 就遍历一下这些handler, 让这些handler去判断是否自己能处理的中断就行了。

网友:
顶起·~~~研究下

网友:
楼主强人,20楼的说法不太对吧!

网友:
强大,很强大,只是看不懂额!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我是典型的电脑白痴,逛逛  也许会发现点认识的东西 呵呵 大家别见笑

网友:
无聊得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