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新手:build新建项目出错啦: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跪求答案

楼主:
build run-time image时出现错误.请大虾指教。从网上看到在项目->属性->配置属性->Build Option->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MB(IMGRAM64=1)复选框给选中了,还是不行。 我用的是vs2005+windows embbeded 6.0

网友:
具体报什么错?
这个是makeimg错误,肯定是之前有什么编译不通过或漏了什么文件

网友:
楼主发问不详细啊。
这种操作问题,最好找个旁边的熟手指导一下,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历的。

网友:
可能LZ不知道去CE目录下看LOG文件吧,编译的信息是少了些.

网友:
我是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什么都没做。build的时候就出错了?

网友:
先查看一下build.log文件,确定是哪里报错?
新建项目建议你用clear and sysgen一次.

网友:
BUILD: [00:0000000094:PROGC ] Other                      0         0       2
BUILD: [00:0000000095:PROGC ]
BUILD: [00:0000000096:PROGC ] Total                      3         0       2
BUILD: [00:0000000097:PROGC ]
BUILD: [00:0000000098:PROGC ] 0 Warnings,  2 Errors
BUILD: [00:0000000099:PROGC ] GetSystemTimes (seconds): Idle: 0     Kernel: 4     User: 1
BUILD: [00:0000000100:PROGC ] Elapsed  time  (seconds): 3

现在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还在看不到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啊.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