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DO拨号获取到的子网掩码始终是255.0.0.0

楼主:
在wince5.0平台下,使用3G\EVDO模块拨号后,拨号连接显示“已连接”,但是无法打开网页。

过一会儿之后提示失去连接,以致拨号断开,

于是我使用ipconfig工具查看当前IP设置时,发现子网掩码为“255.0.0.0”,
我重新设置为“255.255.255.0”后,再次拨号,连接上,又被改回原来的“255.0.0.0”,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否需要在注册表中设置什么?

网友:
引用楼主 so927 的回复:
在wince5.0平台下,使用3G\EVDO模块拨号后,拨号连接显示“已连接”,但是无法打开网页。

过一会儿之后提示失去连接,以致拨号断开,

于是我使用ipconfig工具查看当前IP设置时,发现子网掩码为“255.0.0.0”,
我重新设置为“255.255.255.0”后,再次拨号,连接上,又被改回原来的“255.0.0.0”,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否需要在注册表中设置什么?

"我重新设置为“255.255.255.0”后,再次拨号,连接上"

一直持续可以连接上??

网友:
代码贴出来看看啊,不然很难找到问题的

网友:
这个没有代码啊,只有一些注册表配置,如下:

; ********  Registry values for the USB Modem Driver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xxx_xxx\Default\Default\XXX_Modem]
   "Prefix"="COM"
   "Dll"="USBSer.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XXX_Modem]
        "Prefix"="COM"
        "Dll"="USBSer.DLL"
        "DeviceArrayIndex"=dword:00000000
        "IClass"="{4D36E96D-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XXX_Modem\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0000001
        "FriendlyName"="XXX_Modem"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XXX_Modem\Unimodem\Init]
        "1"="AT"
        "2"="ATE0V1"
        "3"="ATS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XXX_Modem\Unimodem\Setting]
        "Prefix"="AT"
        "Terminator"=""
        "DialPrefix"="D"
        "DialSuffix"=""
        "Pulse"="P"
        "Tone"="T"
        "Blind_Off"=""
        "Blind_On"=""
        "CallSetupFailTimeout"="S7=<#>"
        "Reset"="AT&F"
        "Hangup"="ATH E1"
        "Monitor"="ATS0=0"
        "CallSetupFailTimeout"="ATS7=<#>"

网友:
如果驱动没有问题,那主要就是注册表配置的问题了。
我调EM730时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修改注册表就OK了。

网友:
现在就是无法确定是驱动还是注册表问题,

现象就是能够拨通,并且已连接上,但是无法打开网页,获取到的子网掩码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