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编译的程序在目标板上不能运行

楼主:
碰到个让人崩溃的问题,没有头绪,有没有遇到同类问题的高手?
我用VS2005随便做个MFC对话框程序,在手头上的2440开发板上运行良好,但是在PXA270上则完全没有反应,运行不起来。我又用EVC做了个同样的测试对话框程序,它在2440和PXA270上都能良好运行。
郁闷死了,我怎么才能让VS2005开发的程序在PXA270板上运行呢?

网友:
补充,该拷贝的DLL我都拷贝了,肯定不缺少东西。

网友:
SDK有没有问题?另外你的程序是release版的还是debug版的?如果是debug版的,不能运行也是正常的。

网友:
EVC跟VS2005使用完全相同的SDK啊。Release和Debug板都试过了,现象完全一样。

网友:
在线调试一下,可能会判断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的PXA270板子上没有网卡,在线调试弄不通。我用ActiveSync做在线调试连接似乎搞不定,郁闷。

网友:
最好在线调试一下 看问题出哪了

网友:
照这样讲,问题出在编译器或编译选项了

网友:
对于应用程序来讲,在2440和PXA270上编译选项应该没啥不同吧?

网友:
你是直接拷贝进去运行的?你要是用调试工具直接调试的,可以看看报错信息,把报错信息提示贴出来

网友:
我的板子没有网口。仅用ActiveSync如何进行在线调试设置?我死活弄不通啊。

网友:
ActiveSync能连接的话不就可以在线调试了嘛,使用ActiveSync与设备连接就行了

网友:
用静态MFC库、拷贝到板子里看看

网友:
静态MFC已经试过了,涛声依旧。关键是使用ActiveSync进行在线调试怎么都弄不通,连不上啊。

网友:
不能通过USB连接ActiveSync吗?

网友:
不同板部属的路径不一样?

网友:
我用的是Wince5.0,能通过USB连接ActiveSync,所有远程工具也能正常使用,EVC在线调试也可以,就是VS2005连不上,搞不懂。

网友:
WINCE5.0打了 rollup补丁没有?

网友:
可能是楼主的pxa270所定制的系统不支持.net

网友:
应该是vs2005的东西你没有build到ap中,或者os不支持你ap的啥东西
具体是哪个不支持,还要看你的ap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