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下面用sdio接wifi模块时,如何设置使系统认为模块是一直存在的

楼主:
ce6下面,用的sdio接的wifi模块,如何设置,使系统认为卡是一直存在的呢?
sd卡的时候使用了中断处理,由于模块做到了板子上所以是一直存在的,如何模拟这个卡一直存在的信号呢??

网友:
驱动中会根据中断来判断CARD_INSERTED或者CARD_REMOVED,你要做的就是在必要的地方直接将其设置成CARD_INSERTED

网友:
关键是我没找到那个地方啊
所以上来问问啊
不知道楼上的看过相关代码没

网友:
而且如果模块一直在的话,不用中断检测啊,就是直接写死让系统认为卡一直存在即可。

网友A:
wifi模块一般 都是WIFI厂家 提供的WINCE的DLL。

这个需要看看:
SDHC的部分代码位于$(_PLATFORMROOT)\common\src\soc\$(_TGTSOC)\SDHC目录下,
sdcontrol.c实现了与硬件严格相关的大部分控制和处理函数。
楼主好好看看sdcontrol.c中的ProcessCardInsertion 和ProcessCardInsertion等函数吧

另外,在\SRC\DRIVERS\SDHC\impl.c文件中,有一个线程监视SD卡的插拔动作,具体函数为:MMCSD_Platform_IsCardPresent,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楼上说的是6.0下面的目录结构吗?
怎么我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一般 都是WIFI厂家 提供的WINCE的DLL。

这个需要看看:
SDHC的部分代码位于$(_PLATFORMROOT)\common\src\soc\$(_TGTSOC)\SDHC目录下,
sdcontrol.c实现了与硬件严格相关的大部分控制和处理函数。
楼主好好看看sdcontrol.c中的ProcessCardInsertion 和ProcessCardInser……

您说的是6.0下面的目录结构吗?

网友:
做个死循环。

网友:
欢迎加入WINCE技术交流群 107765685

网友:
我也在查找这个问题,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