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ce 系统下怎么访问 pc机上的oracle数据库!

楼主:
window ce 系统下怎么访问 pc机上的oracle数据库!我用的是vs2008,poketpc是windows mobile 5.0,不知那位高人能给解决。

网友:
没搞个!
UP
用Socket

网友:
直接发数据到PC上.
然后PC处理..
不用联吧

网友:
除了这个真的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想无线直接连,,,,这个好像有点难度!

网友:
就算连上后不也就是发发数据吗?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没弄过,看看能不能用远程连接呢。。。

网友:
首先看看发布oracle数据库有没有选择SQLCE订阅的,有的话就应该可以用SQLCE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