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编程环境,如何把变量文件名传入fopen?

楼主:
两个菜鸟问题:
1.
找到别人的代码:
int   order=0;
  AnsiString   fileName,path="c:\\temp\\";
  FILE   *fp;
  fileName=path+IntToStr(++i)+AnsiString(".txt");
  fp=fopen(fileName.c_str(),"w");

但是在EVC下AnsiString ,.c_str()都不可使用。麻烦大虾点播~~~

2.
同样的这类其他问题挺多,主要是要一个程序从PC上移植到wince上。
遇到如上这种情况,自助的话可以查询哪些书籍或资料?

网友:
好像要用宽字符格式

网友:
额。。。不理解你的话。。。在“...”前加_T吗?改了这个之后还是不行
有没有可以替换那两个的函数呢?

网友:
This function maps a character string to a wide-character (Unicode) string.

The character string mapped by this fun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from a multibyte character set.

int MultiByteToWideChar(
  UINT CodePage,
  DWORD dwFlags,
  LPCSTR lpMultiByteStr,
  int cbMultiByte,
  LPWSTR lpWideCharStr,
  int cchWideChar
);

网友:
pc到ce
那这个函数也是常用的

This function maps a wide-character string to a new character string. The new character string is not necessarily from a multibyte character set.

int WideCharToMultiByte(
  UINT CodePage,
  DWORD dwFlags,
  LPCWSTR lpWideCharStr,
  int cchWideChar,
  LPSTR lpMultiByteStr,
  int cbMultiByte,
  LPCSTR lpDefaultChar,
  LPBOOL lpUsedDefaultChar
);

网友:
具体用法查msdn吧,就不祥说了

网友:
wchar 在EVC中未定义
引用 网友A:
wchar

网友:
wince是宽字符,你得自己算好了字符串长度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引用 网友B:
pc到ce
那这个函数也是常用的

This function maps a wide-character string to a new character string. The new character string is not necessarily from a multibyte character set.

int WideCharToMultiByte(
? UINT CodePage,
? DWORD dwFlags,
? LPCWSTR lpWideCharStr,
? int cchWideChar,
? LPSTR lpMultiByteStr,
? int cbMultiByte,
? LPCSTR lpDefaultChar,
? LPBOOL lpUsedDefaultChar
);

网友:
找到一个专家介绍 WideCharToMultiByte和MultiByteToWideChar的用法介绍: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6/12/25/146117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