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6029列显示

楼主:
我想在第六列显示一条竖线,但它在第103列显示,请高人给看看问题出在哪,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DataPort P2
sbit _WR=P1^1;
sbit RS=P1^2;
sbit _RES=P1^3;
sbit _CS1=P1^4;
void Delay(uint Delx)     //延时
{
        uint i=0;
        while(i         i++;
}
void LcdCommand(uchar Com)         //写指令
{
        RS=0;
        LcdDataPort=Com;
        _nop_();_nop_();_nop_();
        _WR=0;
        _nop_();_nop_();_nop_();
        _WR=1;
}
void LcdDataWrite(uchar Data)     //写数据
{
        RS=1;
        LcdDataPort=Data;
        _nop_();_nop_();_nop_();
        _WR=0;
        _nop_();_nop_();_nop_();
        _WR=1;
}
void Initialize()              //初始化
{
        _CS1=0;
        _RES=0;
        Delay(1000);
        _RES=1;

        LcdCommand(0xa0);
        LcdCommand(0xc8);
        LcdCommand(0xa2);
        LcdCommand(0x2f);
        LcdCommand(0x81);
        LcdCommand(0x29);
        LcdCommand(0x40);
        LcdCommand(0xaf);
}
void SetPage(uchar Page)          //页位置
{
        Page=Page&0x0f;
        Page=Page|0xb0;
        LcdCommand(Page);
}
void SetColumn(uchar Column)      //列位置
{
        uchar temp;
        temp=Column;
        Column=Column&0x0f;
        Column=Column|0x00;
        LcdCommand(Column);
        temp=temp>>4;
        Column=Column&0x0f;
        Column=Column|0x10;
        LcdCommand(Column);
}
void ClearScr()              //清屏
{
        uchar i,j;
        for(i=0;i<8;i++)
        {
                SetColumn(0);
                SetPage(i);
                for(j=0;j<128;j++)
                LcdDataWrite(0x00);
        }
}
void Display(uchar Page,uchar Column)   //显示
{
        uchar i;
        for(i=0;i<8;i++)
        {
                SetPage(Page+i);
                SetColumn(Column);
                LcdDataWrite(0xff);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ialize();
        Delay(1000);
        ClearScr();
        Display(0,6);
        while(1)
        {};
}

网友:
1。代码部分
Column=Column&0x0f;
Column=Column|0x00;   // 没有用的语句。
LcdCommand(Column);
temp=temp>>4;         // 为了确保高四位为零,请增加 temp = temp & 0x0f;
Column=Column&0x0f;
Column=Column|0x10;
LcdCommand(Column);
2。初始化部分最好每条指令后增加延时ms级时间。等待电平稳定
3。每次写之前,增加读忙标志字,确保空闲。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代码部分
Column=Column&0x0f;
Column=Column|0x00;? // 没有用的语句。
LcdCommand(Column);
temp=temp>>4;? ? ? ? // 为了确保高四位为零,请增加 temp = temp & 0x0f;
Column=Column&0x0f;
Column=Column|0x10;
LcdCommand(Column);
2。初始化部分最好每条指令后增加延时ms级时间。等待电平稳定
3。每次写之前,增加读忙标志字,确保空闲。

谢啦!受教了

网友:
Column=Column&0x0f;
Column=Column|0x00;
LcdCommand(Column);
temp=temp>>4;
Column=Column&0x0f; //哦,我大意啦,改成Column=temp&0x0f就行啦
Column=Column|0x10;
LcdCommand(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