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应用界面问题

楼主:
wince应用开发中,我的画图界面,当点击停止采集,画面静止后,我用鼠标右键点击界面超过1秒时,就出现白块,不知为何出现,要重新刷新界面才消失。我试过把左键屏蔽掉就不出现了,但是我点击按钮时就不响应了。请各位大哥支招,怎样才能点击鼠标超过1秒时不出现这些白快。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要重新刷新界面才能使白快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要重新刷新界面才能使白快消失

刷新的话,由于重绘要一定的时间,就会出现闪烁。我现在只是想点击超过一秒的时候不出现那些白快。

网友B:
考虑可能是内核图标问题,点击屏幕超过一半 系统认为是右键点击后 需要画出一个转圈的动画 然后弹出右键菜单,估计是那个动画图标文件找不到或者坏了。大概思路是这样。考虑是否可以重新硬启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可能是内核图标问题,点击屏幕超过一半 系统认为是右键点击后 需要画出一个转圈的动画 然后弹出右键菜单,估计是那个动画图标文件找不到或者坏了。大概思路是这样。考虑是否可以重新硬启动下

大哥,我现在是在VS2005仿真而已,没有什么硬启动。我对这句话不太了解“点击屏幕超过一半 系统认为是右键点击后 需要画出一个转圈的动画 然后弹出右键菜单”,能否解释清楚一点。还有我点击的是左键,且这里出现的白快是方形的,大概可容下一个鼠标的形状。

网友:
先找找出现白块的原因,是不是默认点中鼠标就是要画图阿?白块就是画的最小块

网友:
仔细分析代码,肯定是什么地方画出来了百块。
再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可能是内核图标问题,点击屏幕超过一半 系统认为是右键点击后 需要画出一个转圈的动画 然后弹出右键菜单,估计是那个动画图标文件找不到或者坏了。大概思路是这样。考虑是否可以重新硬启动下

大哥,我现在是在VS2005仿真而已,没有什么硬启动。我对这句话不太了解“点击屏幕超过一半 系统认为是右键点击后 需要画出一个转圈的动画 然后弹出右键菜单”,能否解释清楚一点。还有我点击的是左键,且这里出现的白快是方形的,大概可容下一个鼠标的形状。

仿真程序里的文件坏了也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