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5117116538804428770e1ea3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 usb调试老版本应该就可以的。我是用网口做的,usb的没试过

跟CE的组件选择应该没有关系吧?因为我看到要用USB KITL功能就必须SET BSP_NOUSBFN=1,也就是禁止USBFN的功能.

还在网上看到跟什么计算机的防火墙设置有关系什么的.

网友:
我现在 在用6410+WinCE6.0想办法使能Kitl,感觉就差一点点了……
我关闭防火墙试试

网友:
就走到这地方了
INFO: Probe: DM9000 is detected.
DM9000: MAC Address: 12:34:56:78:9a:bc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 Device Name 'SMDK641039612' ***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218194.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252528.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Packet has the following data:
  boot.bin[NULL]octet[NULL]
TFTP packet could have 1 name/value pairs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199.44 Port 03D4   Dest IP 192.168.199.43 Port 0AA2
Default TFTP block size set to: 512 bytes
There were no options detected in the TFTP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2970290
-----------------------------------------------------
RAM im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走到这地方了
INFO: Probe: DM9000 is detected.
DM9000: MAC Address: 12:34:56:78:9a:bc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 Device Name 'SMDK641039612' ***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218194.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252528.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Packet has the following data:
? boot.bin[NULL]octet[NULL]
TFTP packet could have 1 name/value pairs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199.44 Port 03D4? Dest IP 192.168.199.43 Port 0AA2
Default TFTP block size set to: 512 bytes
There were no options detected in the TFTP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2970290
-----------------------------------------------------
RAM image

你的是网络的方式吧!

网友B:
回楼上,是网络的,后来仔细看了kitl_cfg.h,kitl.h还有kitl的source文件,发现好像不支持网络的Kitl。现改成USB后,DNW输出如下:
kitl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kitl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kitlArgs.devLoc.Pin........ 96
kitlArgs.ip4address........ 0.0.0.0
[KITL] Call OALKitlInit()

DeviceId................. 6410USBSerKITL

pArgs->flags............. 0x11

pArgs->devLoc.IfcType.... -1

p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p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pArgs->devLoc.Pin........ 96

pArgs->ip4address........ 0

pDevice->Name............  s

pDevice->ifcType......... -1

pDevice->id.............. 0x7C000000

pDevice->resource........ 0

pDevice->type............ 1

pDevice->pDriver......... 0x82A89028

Wait for connecting
Error : Current Mode is Host
WARN: KITL will run in polling mode

Connecting to Desktop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然后就永远的 resending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是网络的,后来仔细看了kitl_cfg.h,kitl.h还有kitl的source文件,发现好像不支持网络的Kitl。现改成USB后,DNW输出如下:
kitl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kitl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kitlArgs.devLoc.Pin........ 96
kitlArgs.ip4address........ 0.0.0.0
[KITL] Call OALKitlInit()

DeviceId................. 6410USBSerKITL

pArgs->flags............. 0x11

pArgs->devLoc.IfcType.... -1

p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p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pArgs->devLoc.Pin........ 96

pArgs->ip4address........ 0

pDevice->Name............? s

pDevice->ifcType......... -1

pDevice->id.............. 0x7C000000

pDevice->resource........ 0

pDevice->type............ 1

pDevice->pDriver......... 0x82A89028

Wait for connecting Error : Current Mode is Host WARN: KITL will run in polling mode

Connecting to Desktop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然后就永远的 resending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我用USB来弄,还没成功,没弄过通过网络.

网友B:
我现在也该用USB实现Kitl,打印信息如24楼,红色部分为出错部分,但看了半天代码了,就是找不到什么时候变成 HOST 的……郁闷死了!请高手出招啊

不知道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到哪一步了?建议楼主在kitl_cfg.h中添加#define KITL_USBSERIAL 试试

引用 网友C:
引用 24 楼 haiou_arm 的回复:回楼上,是网络的,后来仔细看了kitl_cfg.h,kitl.h还有kitl的source文件,发现好像不支持网络的Kitl。现改成USB后,DNW输出如下: kitl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kitl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kitlArgs.devLoc.Pin........ 96 kitlArgs.ip4address........ 0.0.0.0 [KITL] Call OALKitlInit() DeviceId................. 6410USBSerKITL pArgs->flags............. 0x11 pArgs->devLoc.IfcType.... -1 p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p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pArgs->devLoc.Pin........ 96 pArgs->ip4address........ 0 pDevice->Name............? s pDevice->ifcType......... -1 pDevice->id.............. 0x7C000000 pDevice->resource........ 0 pDevice->type............ 1 pDevice->pDriver......... 0x82A89028 Wait for connecting Error : Current Mode is Host WARN: KITL will run in polling mode Connecting to Desktop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然后就永远的 resending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我用USB来弄,还没成功,没弄过通过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该用USB实现Kitl,打印信息如24楼,红色部分为出错部分,但看了半天代码了,就是找不到什么时候变成 HOST 的……郁闷死了!请高手出招啊

不知道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到哪一步了?建议楼主在kitl_cfg.h中添加#define KITL_USBSERIAL试试

引用 25 楼 xqhrs232 的回复:引用 24 楼 haiou_arm 的回复:回楼上,是网络的,后来仔细看了kitl_cfg.h,kitl.h还有kitl的source文件,发现好像不支持网络的Kitl。现改成USB后,DNW输出如下: kitl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kitl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kitlArgs.devLoc.Pin........ 96 kitlArgs.ip4address........ 0.0.0.0 [KITL] Call OALKitlInit() DeviceId................. 6410USBSerKITL pArgs->flags............. 0x11 pArgs->devLoc.IfcType.... -1 p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p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pArgs->devLoc.Pin........ 96 pArgs->ip4address........ 0 pDevice->Name............? s pDevice->ifcType......... -1 pDevice->id.............. 0x7C000000 pDevice->resource........ 0 pDevice->type............ 1 pDevice->pDriver......... 0x82A89028 Wait for connecting Error : Current Mode is Host WARN: KITL will run in polling mode Connecting to Desktop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然后就永远的 resending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我用USB来弄,还没成功,没弄过通过网络.

不知道LS用的6410的BSP包是那个版本的,定义KITL_USBSERIAL ???为什么?我在整个BSP包里面没见到用到这个宏定义啊!!!

网友:
Wait for connecting Error : Current Mode is Host WARN: KITL will run in polling mode

我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不用定义:搞错了

引用 网友C:
引用 26 楼 haiou_arm 的回复:我现在也该用USB实现Kitl,打印信息如24楼,红色部分为出错部分,但看了半天代码了,就是找不到什么时候变成 HOST 的……郁闷死了!请高手出招啊 不知道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到哪一步了?建议楼主在kitl_cfg.h中添加#define KITL_USBSERIAL试试 引用 25 楼 xqhrs232 的回复:引用 24 楼 haiou_arm 的回复:回楼上,是网络的,后来仔细看了kitl_cfg.h,kitl.h还有kitl的source文件,发现好像不支持网络的Kitl。现改成USB后,DNW输出如下: kitl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kitl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kitlArgs.devLoc.Pin........ 96 kitlArgs.ip4address........ 0.0.0.0 [KITL] Call OALKitlInit() DeviceId................. 6410USBSerKITL pArgs->flags............. 0x11 pArgs->devLoc.IfcType.... -1 pArgs->devLoc.LogicalLoc. 0x7C000000 p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pArgs->devLoc.Pin........ 96 pArgs->ip4address........ 0 pDevice->Name............? s pDevice->ifcType......... -1 pDevice->id.............. 0x7C000000 pDevice->resource........ 0 pDevice->type............ 1 pDevice->pDriver......... 0x82A89028 Wait for connecting Error : Current Mode is Host WARN: KITL will run in polling mode Connecting to Desktop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然后就永远的 resending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我用USB来弄,还没成功,没弄过通过网络.
不知道LS用的6410的BSP包是那个版本的,定义KITL_USBSERIAL???为什么?我在整个BSP包里面没见到用到这个宏定义啊!!!

网友:
关注中,如果楼主解决了的话,希望能共享一下啊!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这个我在调试kitl也遇到过,后来发现给的kitl中的usb驱动ms有问题,按eboot的usb驱动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