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和PIC 单片机 应从哪块 具有代表性的单片机学起?

楼主:
arm7和PIC 单片机 应从哪块 具有代表性的单片机学起?顺便请推荐这两款单片机学习的好书籍,谢谢!!

网友:
Pic,msp430,51都可以

网友:
pic 单片机挺好用的。

网友:
周立功的ARM教程

网友:
pic不错好用  周立功的arm9

网友:
arm7都还没学好
咋就学ARM9了呢?
请推荐一块学习arm7 周立功的板子!!!
谢谢~~

网友A:
个人推荐51单片机,然后直接ARM9

网友:
51和arm9的差距太大,会很不适应的,如果把51搞定了,arm7也就直接可以搞定了,差别不是很大
适应快写,arm7和arm9差距也不是很大。还是循序渐进好点

网友:
请推荐一块学习arm7 周立功的板子!!!
或其他一些好的板子

网友:
PIC 16位 外设多 适合工控
PIC推荐PIC30f6014。 QLS的板子

学ARM7还不如有PIC的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51单片机,然后直接ARM9

支持!

网友:
我在市场上看到好多44B0的ARM开发板
开始的时候想买一块
但听我的老师说44B0已经停产过时了
不知各位对这款芯片有何评价!

网友:
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目前我用得是ARM7+ARM9,前者是周立功的2214和2478(公司开发使用),ARM9是自己学习用的。S3C2440,如果说从容学习的话,还是从单片机慢慢上来,但??如果有一定的编程经验,其实都差不太多。书籍买周立功的板会赠送。其它的书谈不上有什么太经典的,基本上用板自带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
"书籍买周立功的板会赠送"
还有买书赠送板子这回事,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也没有遇到过
到底是具体买那些书会赠送板子呀~~~~我好到市场上去看一看
我猜就算有板子送 也大概就是一块模块很少,很简单的板子吧?然后在叫你买他的其他配件才能够做试验吧!!!对不?

网友:
上面有兄弟说的对51,然后就可以arm9了

关键是有个基础就行了,无所谓跨度

网友:
哎  我们老师现在在教我们ARM7的LPC2220这款芯片,说我们还没有到学ARM9这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