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ues中8254A是什么

楼主:
请教:导师要求毕业设计,基于protues的8086仿真模拟,其中有个实验,需要用8254A芯片,
可是我不知在protues中,8254A叫什么?

网友A:
搜一下他的芯片手册,中文英文都有看看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B:
计时器/计数器接口芯片8254A·······给点分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时器/计数器接口芯片8254A·······给点分不?

对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他的芯片手册,中文英文都有看看就知道了 呵呵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还有8251A又是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