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小图标的问题

楼主:
电脑端插上USB 的时候,会在右下角有个USB 的小图标,WINCE怎么没有呢?怎么才能让wince也有这样的功能呢?谢谢

网友A:
只能自己做,CE本身是不提供的

可以考虑由自己的应用实现图标的显示:当驱动发现USB插入,发消息给应用,然后应用完成图标的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自己做,CE本身是不提供的

可以考虑由自己的应用实现图标的显示:当驱动发现USB插入,发消息给应用,然后应用完成图标的显示。

这也是一个主意

网友B:
这些搞上去,CE悦来越庞大,不好。
自己做个图片托盘,也不错。

网友:
自己也能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搞上去,CE悦来越庞大,不好。
自己做个图片托盘,也不错。

请教图片托盘怎么做啊?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名词,呵呵,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搞上去,CE悦来越庞大,不好。
自己做个图片托盘,也不错。

请教图片托盘怎么做啊?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名词,呵呵,汗啊

我们的遨游浏览器不是最小化就是个托盘吗?我VC里面看到别人这样做过,只是我没有留意代码。估计wince实现方法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