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5.0中如何高亮显示弹出菜单中的某一项

楼主(2009-08-12):
WinCE5.0中如何高亮显示弹出菜单中的某一项
利用TrackPopupMenu显示弹出菜单,可是无法高亮显示某一项;
试过一些方法:
1、CMenu不支持高亮显示函数CMenu::SetDefaultItem;
2、API函数SetMenuItemInfo也不行;
3、模拟按键事件好像也不行(不知道发送时机,弹出菜单是模态的);
请各位出出主意!
菜单
如何

网友A:
把那一项加个特征,自己画个颜色什么的

网友B:
画不上去,改为自绘属性后就死掉,没法在DrawItem中画,很郁闷!

网友C:
可以说说思路...

网友D:
自绘菜单。假菜单。
比如你 做一个 无边框的对话框,拉成菜单一样。点击某处时弹出来。
处理好鼠标信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