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中的data abort处理

楼主:
各位大侠,我在处理OLEDB数据库函数InsertRow时,遇到如下的data abort,
Data Abort: Thread=8f850c80 Proc=8ccd8440 'services.exe'
AKY=00000041 PC=01b1c168(ssce20.dll+0x0005c168) RA=01b1c174(ssce20.dll+0x0005c174) BVA=0e000014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43a6a0 Proc=8ccd8440 'services.exe'
AKY=00000041 PC=01b1c168(ssce20.dll+0x0005c168) RA=01b1c174(ssce20.dll+0x0005c174) BVA=0e000014 FSR=00000007

上网找了一些资料,看map文件和使用工具,但是我不知道要去找哪个map文件,很奇怪的是,我用for循环去处理这个数据库,都不会出现异常,但是拿到代码中时,循环写入数据就会出现上面的异常,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真的非常急!!
谢谢。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呢,是不是操作数据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呢,是不是操作数据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在系统启动时,可能循环操作数据库,不断用insertrow去插入数据,大概循环50次,有时候插入前几次插入成功,然后再执行InsertRow时,就死在这个函数里面不出来了,但有些时候,可以完全插入这50条数据,好头疼,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用Remote Process Explorer 通过同步软件接上设备时,设备就死机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能是内存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用Remote Process Explorer 通过同步软件接上设备时,设备就死机了,是什么原因呢?

串口输出什么信息了吗?CE自带的Remote Process Viewer能连上吗?你的OS包含什么组件?

网友:
这种内存泄露的问题,比较难查,我也遇到 iesample.exe  data abort问题,wince 6.0  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否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很难确定是哪的问题...你要对你系统的东西还有你所做的操作很清楚..认真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