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usb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
官方bsp移植到可以看到wince界面了,但是现在activesync连不上?追查原因是pc设备管理器中无法识别我的开发板的usb slave设备,但是我已经装了activesync里的usb驱动了呀??是不是这个驱动和官方的不匹配?usb这不是很清楚??就是那个ID??还有wince这的组件肯定是都加。还请各位高手帮小弟看看呀??

网友:
设备管理器完全没有这个usb device还是识别成未知设备?插USB的时候PC这边有提示要装驱动吗?

网友:
usb线连好后,线肯定是好的。pc没有任何反应。我重新启动wince开发板后,pc在设备管理器中"扫描检测硬件改动",然后显示unknown device。如果我把这个unknown device卸载掉,再重新扫描还是这样???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你的那个USB驱动有问题。没有正常返回信息给PC,用BUS HOUND,抓一下USB的数据看看吧。

网友:
我刚才查了下那个id是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FriendlyName"=LOC_USBFN_SERIAL_NAME
           "idVendor"=dword:0547           "Manufacturer"=LOC_USBFN_SERIAL_MANUFACTURER
           "idProduct"=dword:2720
           "Product"=LOC_USBFN_SERIAL_PRODUCT
           "Index"=dword:5

和wceusbsh.inf中的一样
[Anchor]
%USB\Vid_0547&Pid_2720.DeviceDesc% = Host_Inst, USB\Vid_0547&Pid_2720

韦伯大哥,我的bsp中usb驱动是官方的,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我看了官方D0是和我开发板的一样。还有那些地方需要注意呢??
还有usb驱动分了2层1.是HCD就是control2.是function。这个应该属于function吧??
我现在应该从那开始入手呢?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个问题了??呵呵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驱动加载吧,在FUNCTION中的各函数加些打印信息,追踪一下执行过程。
2440的BSP没研究过,细节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恩,我看下立于泰的usb驱动和我的不一样,就换过来,好了,现在一插上usb就蓝屏!郁闷呀??

网友:
组件是否选齐。

还有串口号是否和你的普通串口冲突?

good luck

网友A:
串口号??什么串口号呀??GM能讲明白点吗??

网友A:
嘎嘎!蓝屏问题解决了?不过现在时usb通信有问题?一插入usbwince设备报错“无法启动与台式计算机的通信。由于出现严重错误。(错误608)远程网络无法启动”
请问下这个严重错误608我在那可以看到错误代码?PB中有吗??是不是RAS出错了!唉 咋怎么多 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嘎嘎!蓝屏问题解决了?不过现在时usb通信有问题?一插入usbwince设备报错“无法启动与台式计算机的通信。由于出现严重错误。(错误608)远程网络无法启动”
请问下这个严重错误608我在那可以看到错误代码?PB中有吗??是不是RAS出错了!唉 咋怎么多 问题呀??

这是你的wince USB组件没有选 全的表现,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号??什么串口号呀??GM能讲明白点吗??

串口索引,就是串口注册表的index=???

网友:
组件都加了,usb驱动问题!解决了现在可以连接activesync了!有搞了一天!

网友:
LZ 能否告诉下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现象是:在控制面板中将网络连接和PC连接都设好后若手动去连接会出现“无法启动与台式计算机的通信。。”的错误,只有把USB拔掉重插Activesync才会自动连接上,这是为什么 呀? 我现在想通过手动连接去实现Activesync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