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系统定制的问题

楼主:
1.用PB定制系统时 Release和Debug有什么区别 Debug版的要占用更多的内存吗?
  我的程序在Release版下 可以正常运行 在Debug版下 系统提示内存不足。

网友:
一直在用release,没有用过debug!

网友:
两个版本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release版本是在开发结束后,最后生成的程序,这是发布给客户使用的程序,它不必再跟PB进行连接,也没有必要包含调试信息,因此它总比DEBUG 程序要小,而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调试代码,希望能直接通过主机和目标机进行交叉调试,动态的查看我们关心的变量的值是否正确,以调整我们的代码,因此需要包含很多的符号表和调试的信息到镜像程序里。

网友:
DEBUG版本占用的内存是多一些

网友:
来晚了。被人抢先了

网友:
debug占用内存肯定会多很多;

因为它要加入很多调试功能。

网友:
debug模式在分配内存时,会在分配的内存周边增加调试信息,来判断内存是否溢出。
所以占用的内存会多一些。

网友:
Debug有调试信息,生成的NK会很大。
如果内存配置没有考虑Debug编译模式,很可能会超出它定义的范围导致无法生成NK.bin。

网友:
releas调试信息少 NK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