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ndroid的热插拔问题!!!

楼主:
现在公司在做一个产品用的是AMD的处理器和android的操作系统。我们的产品外面有个SD卡口是给用户使用的。但AMD又没有sd卡接口,所以我内置了一个读卡器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这样外面就可以有一个sd卡口给用户使用了。这样,用户的使用过程是通过sd卡插拔读卡器。读卡器的USB口是始终插在板子上没有动过的。但现在发现android对sd卡在读卡器上的插拔动作是不能识别的。也就是说,在sd卡插拔读卡器时,android内核没有检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修改android的内核源码,改变它的识别机制。我用同样的设备在XP和UBUNTU上都有试过,是可以检测到sd卡插拔动作的。ubuntu上是通过udev机制实现的,有人移植过udev到android上吗?或者有其他解决办法。雪地里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
移植方案没有尝试过。不过可以作如下考虑:
1。扩展读卡器功能,将识别卡的插拔信号输出。
2。信号通过android可以识别的方式(例如外中断等)接收该信号。

网友:
如果没有合适的识别方式,只好每个巡检周期查询了,也就是时间片轮转法。实时性差一些。

网友:
好的。谢谢你提的几点建议。
因为我的读卡器在xp和UBUNTU上是可以识别sd卡插拔的。
所以硬件上的信号输出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再就是我通过串口看不到android对这个事件的打印信息,也就是android内核对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反应,
这样不管你在应用层怎么做,都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能通过修改它的内核机制来解决是吧。
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