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驱动问题

楼主(2009-10-09):
求助LCD驱动问题
想用51系列的MCU驱动一个44×141的LCD屏幕,LCD驱动芯片是义隆的EM65168(80seg),
请问有人用过吗,现在急的要死,就是全黑全亮都没有办法实现啊,现在连接方式是按照datasheet 上才80*160的方式连接,测试程序比较乱 ,如下所示,希望高手来帮忙啊,先谢谢啦!
#include "Stc89le52rc.h"
#include
#define TIME0H 0x4c//50ms
#define TIME0L 0x00
#define BAUT_9600H 0xfd
#define BAUT_9600L 0xfd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LCD160*80 数据线
#define LCDPort P0
// LCD160*80 I/O 信号管脚
sbit RAMADS = P1^0;
sbit RAMW = P1^1;
sbit RAMEN1 = P1^3;
sbit RAMEN2 = P1^4;
sbit RAMEN3 = P1^5;
//*************************************************************************************************
//* *
//* *******************************全局变量***************************** *
//* *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int k=0;
/******************************************
name: delayms()
variable: input:
t:unsigned int data(16 bit)
description: delay a millisecond
******************************************/
void Delayms(uint t)
{
unsigned char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name: s()
variable:
description:
******************************************/
void send_byte(uchar c_data)
{
SBUF=c_data;
while(TI==0);
TI=0;
}
//写高地址
//Address_High:数据高地址
void WRITE_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ess_High)
{
RAMADS=0;
LCDPort=Address_High;
RAMW=0;
Delayms(1);
RAMW=1;
Delayms(1);
}
//写低地址
//Address_Low:数据低地址
void WRITE_LOW_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ess_Low)
{
RAMADS=0;
LCDPort=Address_Low;
RAMW=0;
Delayms(1);
RAMW=1;
Delayms(1);
}
//写数据
//dat:显示数据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AMADS=1;
Delayms(1);
LCDPort=dat;
RAMW=0;
Delayms(1);
RAMW=1;
Delayms(1);
}
void Initialize() //初始化
{
/* RAMEN1=0;
Delayms(1);
RAMEN2=1;
Delayms(1);
RAMEN3=1;
Delayms(1);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0);
WRITE_DATA(0xDE);
Delayms(30);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1);
WRITE_DATA(0x08);
Delayms(30);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2);
WRITE_DATA(0x04);
Delayms(30);
RAMADS=1;
RAMEN1=1;
RAMEN2=1;
RAMEN3=1;
RAMW=1;*/
RAMEN1=1;
Delayms(1);
RAMEN2=0;
Delayms(1);
RAMEN3=1;
Delayms(1);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0);
WRITE_DATA(0x00);
Delayms(30);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1);
WRITE_DATA(0x02);
Delayms(30);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2);
WRITE_DATA(0x00);
Delayms(30);
RAMEN1=1;
Delayms(1);
RAMEN2=1;
Delayms(1);
RAMEN3=0;
Delayms(1);
RAMADS=0;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0);
WRITE_DATA(0x00);
Delayms(30);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1);
WRITE_DATA(0x02);
Delayms(30);
WRITE_HIGH_ADDRESS(0x05);
WRITE_LOW_ADDRESS(0x02);
WRITE_DATA(0x00);
Delayms(30);
}
void FillBlack()
{
/* for(i=0x00;i<0x2B0;i+=2) //写主IC
{
RAMEN1=0;
Delayms(1);
RAMEN2=1;
Delayms(1);
RAMEN3=1;
Delayms(1);
RAMADS=0;
WRITE_HIGH_ADDRESS(i+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Delayms(1);
WRITE_LOW_ADDRESS(i);
Delayms(6);
WRITE_DATA(0xff);
Delayms(1);
}
*/
RAMEN1=1;
Delayms(1);
RAMEN2=0;
Delayms(1);
RAMEN3=1;
Delayms(1);
for(i=0x00;i<0x2B0;i+=2) //写从IC1
{
RAMADS=0;
WRITE_HIGH_ADDRESS(i+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Delayms(1);
WRITE_LOW_ADDRESS(i);
Delayms(6);
WRITE_DATA(0xff);
Delayms(1);
}
RAMEN1=1;
Delayms(1);
RAMEN2=1;
Delayms(1);
RAMEN3=0;
Delayms(1);
for(i=0x00;i<0x2B0;i+=2) //写从IC2
{
RAMADS=0;
WRITE_HIGH_ADDRESS(i+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Delayms(1);
WRITE_LOW_ADDRESS(i);
Delayms(6);
WRITE_DATA(0xff);
Delayms(1);
}
}
void FillWhite()
{
for(i=0x00;i<0x2B0;i+=2) //写主IC
{
RAMEN1=0;
Delayms(1);
RAMEN2=1;
Delayms(1);
RAMEN3=1;
Delayms(1);
RAMADS=0;
WRITE_HIGH_ADDRESS(i+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Delayms(1);
WRITE_LOW_ADDRESS(i);
Delayms(6);
WRITE_DATA(0x00);
Delayms(1);
}
for(i=0x00;i<0x2B0;i+=2) //写从IC1
{
RAMEN1=1;
Delayms(1);
RAMEN2=0;
Delayms(1);
RAMEN3=1;
Delayms(1);
RAMADS=0;
WRITE_HIGH_ADDRESS(i+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Delayms(1);
WRITE_LOW_ADDRESS(i);
Delayms(6);
WRITE_DATA(0x00);
}
for(i=0x00;i<0x2B0;i++) //写从IC2
{
RAMEN1=1;
Delayms(1);
RAMEN2=1;
Delayms(1);
RAMEN3=0;
Delayms(1);
RAMADS=0;
WRITE_HIGH_ADDRESS(i+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Delayms(1);
WRITE_LOW_ADDRESS(i);
Delayms(6);
WRITE_DATA(0x00);
Delayms(1);
}
}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设置定时器0>>>>>>>>>>>>>>>>>>>>>>>>>>>>>>>>>>>>>>>>>>>>>>
SCON=0x50;
TMOD=0x20; //定时器0,模式1。
TH1=BAUT_9600H;
TL1=BAUT_9600L;
TR1=1;
ET1=1;
ES=1;
EA=1; //开总中断
Initialize();
SBUF=0x55;
while (TI==0);
TI=0;
Delayms(1000);
SBUF=0xAA;
while (TI==0);
TI=0;
while(1)
{
RAMEN1=1;
Delayms(1);
RAMEN2=0;
Delayms(1);
RAMEN3=1;
Delayms(1);
for(i=0x00;i<0x44;i+=2) //写从IC1
{
RAMADS=0;
WRITE_HIGH_ADDRESS(i+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Delayms(1);
WRITE_LOW_ADDRESS(i);
Delayms(6);
WRITE_DATA(0xff);
Delayms(1);
}
//FillBlack();
Delayms(1000);
send_byte(0x11);
//FillWhite();
Delayms(1000);
send_byte(0x22);
}
}

include
程序

网友A:
你对照者手册看看这个程序不行吗?手册上应该有时序图吧 看看有没有地方有错误

网友B:
你知道控制显示是控制2个从IC还是主IC啊,我现在头绪投乱了

网友C:
应该是控制两个从的。往各个驱动芯片ram map里面写就可以吧。

网友D:
先确定硬件没有问题再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