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同步的问题?

楼主:
   USB activesync 同步,论坛里面谈论的很多,但是查了以前的帖子都没能对应上的。闹腾了好长时间,都没能解决,请各位朋友帮助!
    现像有点奇怪。每次镜像烧些后(NOR flash 启动),同步是能连接上的。但是再关闭电源,从NAND启动,就连接不上了。
    我想如果是注册表和驱动不正确的话,因该是从NOR启动时也不能连接上的。
    查看了一下调试信息,同步连接上的如下: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40
   SET_ADDRESS - 0x3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SET_CONFIG 1
+COM_Open handle x4EA50, access xC0000000, share x0 //此调试信息为,COM_Open的第一条指令

   没有同步上的时候,红色标记的那条调试信息没有。相当于COM_OPEN,没被调用!
   请问有谁知道,WINCE的activesync是怎么调用,USB function驱动的流接口驱动的?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调用COM_OPEN失败。
   所有情况下COM_int都是被调用的,也就是说USB function是被加载了的!

网友:
友善的开发套件,通道中人恳请多多指点啊!

网友: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
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非常适合初学者,资料丰富价格便宜。

EasyARM1138  (内嵌USB仿真器的Cortex-M3开发板)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

详情如下:

www.01zg.com

网友:
楼上估计要被封号了。

————————————————————————————

楼主,你看看你从两种方式启动中,对D+的高电平使能动作是在哪里的?

我觉得像是你在nand 启动中没有在D+ 上使能一下高电平。

网友:
我检查过了,是用1.5K拉高的。而且那个IO口在两种情况下都是高的!

网友:
终于搞定,是WINCE系统的时间非法,每次烧些镜像的时候估计是VIVI对系统时钟进行修改了。而断电后重新启动,是
BOOT引导的,没有初始化RTC的代码,所以会读到,如2405年这样的非法时间,估计是ACTIVESYNC不支持,所以就没同步成功;改成2008之类的就能连接上了!
    还以为是USB FUNCTION 驱动有问题,寻错方向了。

网友:
哦,是这样,又一个经验。

网友A:
我一般系统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检查RTC时间是不是好的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系统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检查RTC时间是不是好的 嘿嘿

一开始认为RTC就是时间显示,也没太注意。听楼上的意思,应该好多问题都和RTC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