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拨号,SOCKET能连通,IE及其它程序无法上网

楼主:
HI,各位
最近在做一个WINCE5的项目,需要用到GPRS,使用SIM300模块做MODEM,设置都OK了
现在的问题是,使用我自己写的小程序,程序使用的是SOCKET,可以正常通讯,但是用IE不能上网
在CE下,所有IP都ping不通,但是用自己写的小程序连接过某个IP以后,就可以ping通该IP了,其他IP仍然不行
IPCONFIG的内容如下:
Windows IP Configuration

PPP Adapter [Hayes Compat Modem]:
                    IP Address..........................:10.3.124.117
                    Subnet Mask....................:255.0.0.0
                     Default Gateway............:10.0.0.1

以上就是所有内容了
ping 返回内容是
PING: tramsmit failed,error code 11010

route print的内容如下:
====================================
inter face list
  0x3 00 00 00 00 00 00 00
=====================================
=====================================
Active Routes
The No. of entries is ::: 7
    Destination                   Netmask                  GatewayAddress                                 Interface                  Metric
---------------------------------------------------------------------------------------------------------------------------
  0.0.0.0                                     0.0.0.0                       10.0.0.1                                     10.6.6.47                                 50
10.0.0.0                                   255.0.0.0                   10.6.6.47                                      10.6.6.47                             50
10.6.6.47                             255.255.255.255           127.0.0.1                                       127.0.0.1                             50
10.255.255.255                    255.255.255.255           10.6.6.47                                          10.6.6.47                           50
127.0.0.1                              255.0.0.0                       127.0.0.1                                          127.0.0.1                              1
224.0.0.0                                   224.0.0.0                     10.6.6.647                                     10.6.6.47                           50
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               10.6.6.47                                      10.6.6.47                             1
============================================================================

望各位大大帮忙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A:
GPRS 拨号如何做的,用AT命令,还是RAS啊

网友:
DNS是不是没有包含?
ping能ping通嘛?如果能ping通,而IE显示不了,就是DNS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NS是不是没有包含?
ping能ping通嘛?如果能ping通,而IE显示不了,就是DNS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RS 拨号如何做的,用AT命令,还是RAS啊

RAS做的,通过系统的添加新连接进行连接的

引用 网友B:
DNS是不是没有包含?
ping能ping通嘛?如果能ping通,而IE显示不了,就是DNS的问题了。。。。

ping 不通,但是用我自己写的socket通讯程序访问过某个IP之后,这个IP就可以ping通了

网友C:
你确认你配置的at指令是对的吗?+CGDCONT=1,”IP”,”CMNET” 而且确认大小写一致,我以前用sim300遇到过相同问题的!eeworld有篇文章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你配置的at指令是对的吗?+CGDCONT=1,”IP”,”CMNET” 而且确认大小写一致,我以前用sim300遇到过相同问题的!eeworld有篇文章你可以看看?

是对的
+CGDCONT=1,"IP","CMNET"
没有问号,都是大写,请问文章地址是什么?
或者给我几个关键字,我去搜一下,谢谢!

网友:
原因找到.....
似乎是我在BSP里添加的RAS注册表的问题
"EapConnData"=hex:
这句会报错,我改成了
"EapConnData"=hex:0
结果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