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怎么取消自动休眠

楼主:
在Windows mobile 5.0机器上,我用SystemIdleTimerReset();来取消是可以实现

可是在Windows CE 机器上就没有用,那我要取消自动休眠,要怎么做?

网友A:
wince 下SystemIdleTimerReset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下SystemIdleTimerReset不行么?

好像没有起来作用,在CE上还是会自动休眠了

网友B:
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UserActivity
发这个一个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UserActivity
发这个一个事件

这要怎么实现,没有用过

网友:
hUserEvent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UserActivity"));
                                if (hUserEvent != NULL)
                                        SetEvent(hUserEvent);
还要发参考代码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KEYEVENT我就是这样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