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 slave设备无应答现象

楼主:
    在海思K3的方案上,加了MMA7455这款g-sensor,挂在I2C上,但是发现通讯不上,后来用示波器量波形,发现该从设备没有应答信号,核对过从设备地址是对的,器件电压也量过,没什么问题,请大家给提提意见,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如果有在做K3的朋友,欢迎加入K3技术交流群64514658!

网友:
大致看了下芯片手册
1. 从地址应该是0x3A(0x1D<<1)+ R/W位;
2. SDA/SCL需要上拉;
3. CS应该为高
4. 不支持高速模式,也就是说SCL不要超过100KHz
5. 如果master不是使用I2C控制器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是模拟I2C的话,当SDA为输入的时候,需要改变SDA的IO方向为输入。

网友:
顶下楼上的吧:)

网友:
如果G-sensor没有损坏的话,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检查一下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楼主 songliyun2008 的回复:
在海思K3的方案上,加了MMA7455这款g-sensor,挂在I2C上,但是发现通讯不上,后来用示波器量波形,发现该从设备没有应答信号,核对过从设备地址是对的,器件电压也量过,没什么问题,请大家给提提意见,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 ? 如果有在做K3的朋友,欢迎加入K3技术交流群64514658!

先看看你的g-sensor是否有损坏,和硬件接法是否正确,这个应该是可以支持两种模式的吧,一种i2c,一种是SPI的吧,
然后你在看看你发送端是否发送了正确的数据过去?
你最好用示波器看看,你发送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
一般这个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再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查出问题来了,量了管脚电压,是供电不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