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JTAG可以检测到CPU 而SJF2440检测不到

楼主(2009-11-09):
为什么H-JTAG可以检测到CPU 而SJF2440检测不到
H-JTAG可以检测到CPU 而SJF2440检测不到,提示no cpu is delected
确定驱动已经安装完成
检测
安装

网友A:
H-JTAG可以自定义并口地址和JTAG各引脚,请确定SJF默认的并口地址和JTAG各引脚定义的也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更改SJF源代码再编译生成执行文件。

网友B:
以前碰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1. h-jtag不支持该内核
2. hw连线有问题
参考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