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源指示灯电路

楼主:
想做个电源指示灯电路,发现自己做的行不通。
条件:电源电压+5V,红色发光二极管,或非门。
要求:电源电量足,指示灯不亮,电源不足,指示灯亮。
不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汗……,
dontium怎么个实现?
我的方法是 哪里出问题了?我怎么调节电压都不亮的。

网友:
我总觉得+5V电压是个限制条件,电压太低,不好实现

网友:
楼主,把条件限制在一个或非门,个人认为不行。

网友:
  LZ应该考虑反过来实现。电量足时,灯亮;不足时,灯不亮。

网友:
to eshowjow:
  因为本身板子有74LS02,而且电路中只应用到一个或非门,有3个或非门是空闲的,所以想利用起来。不知道还有更简单指示灯的电路,最好不要有太多外加器件。

网友:
to qjy_chess:
  因为是电池供电,所以考虑功耗的问题,LED虽然也不是很浪费功耗,但是工作中一直亮着的话,也是耗功耗的。所以就想让电池电量不足的话,再亮(而且这个亮也不是最亮的那种,只要看出来亮就可以),实在不行可能要让它一直亮着了。

网友:
是“或非”,是一个完备的,可以任意组合成其它逻辑功能!

楼主也给几分吧。

网友:
to dontium:
帖子已经加分,不懂你的意思,组合用其它逻辑?逻辑输出还是有限吧? 我现在正在试验用我的MCU上空闲的一个AD通道来实现这个指示灯功能,试验中……

网友:
嗨……,图给你画好了,可以上传不了啊。

LC只能工作在5V,HC可以宽电源工作。建议使用HC系列。
HC系列的性能:
SYMBOL PARAMETER
Tamb (°C)
UNIT
TEST CONDITIONS
74HC
VCC
+25 -40 to +85 -40 to +125 (V) VI OTHER
min. typ. max. min. max. min. max.
VIH HIGH level input
voltage
1.5 1.2 1.5 1.5 V 2.0
3.15 2.4 3.15 3.15 4.5
4.2 3.2 4.2 4.2 6.0
表格也不成样子了,你看这个链接吧:

电路可以这样实现:

  ^
  _
  -
  |          _____
  |         |     |
  +-----+---|     |
  |     |   |  +  |○---->  OUT
  |     └  |     |
┎━┛        ------
  ▲
  ┷

图中,稳压二极管是用来确定所指示的转折电压。

(电路不太好看,如果在IE中更难看懂,请COPY到notepad.exe中)

网友:
"LC只能工作在5V":LS只能工作……

网友:
呵呵,图有点抽象啊,我看不dong……,又貌似看懂了,唉……
我的电路中只有+5V的电源,不能再高了,这个……
LS可以工作在7V环境下,
我现在采用AD来实现这个功能了,还没想出更好的方法。
谢谢啊。
把分一块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