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c简单编程问题

楼主(2009-04-09):
单片机用c简单编程问题
keil c 模拟中,数字显示问题.
为什么一直提示:'i':undefined identifier??
已经引用了头文件啊?
#include
void main()
{
P3=0xfe;
int led[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i;
for(; ; )
{
P1=led
;
i++;
if(i == 10)
i=0;
}
}
undefined
LED

网友A:
#include
void main()
{
int led[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i;
P3=0xfe;
for(; ; )
{
P1=led
;
i++;
if(i == 10)
i=0;
}
}

网友B:
#include
void main()
{
int led[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i = 0;
P3=0xfe;
for(; ;)
{
P1=led
;
i++;
if(i == 10)
i=0;
}
}

网友C:
P3=0xfe; 貌似这句不要挺好。是个指示灯?没必要吧LED会亮的
不过也好出一次错就能学点东西

网友D:
C语言 要求变量定义在其他语句之前。

网友E:
P3=0xfe; 放int i;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