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启动问题:始终死在Sp=ffffc7cc

楼主:
在WINCE5.0条件下,使用cirrus EDB9307/12/15 BSP。BUILD OPTION只选中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选项。编译后下载,运行结果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c11d0
InitClock...
Processor = 199Mhz, Bus = 99Mhz
OEMGetExtensionDRAM===================
Sp=ffffc7cc==========

始终死在Sp=ffffc7cc==========

请大虾们帮忙解决,不甚感激!

网友A:
我的偶尔会,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
内存没有掉电完?
选了一些不该选的组件?

等等。

如果要搞清楚,就把所有驱动卸载,从OAL搞起,逐个排除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偶尔会,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
内存没有掉电完?
选了一些不该选的组件?

等等。

如果要搞清楚,就把所有驱动卸载,从OAL搞起,逐个排除驱动。

经典的启动错误呀,看来大家都为这个郁闷过

网友A:
如果能使用KITL,那这个是比较好排除的。

楼上我正在你的博客拜读电源管理,呵呵。

网友:
RTC错误也会。
或者采用hive注册表而又还没有分区也会。

网友:
我的64Msdram 修改为128Msdram也出现同样错误。

网友:
我的是SDRAM初始化问题,我把SDRAM的初始化修改正确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在数据中止或未定义指令时,会出现这个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使用KITL,那这个是比较好排除的。

楼上我正在你的博客拜读电源管理,呵呵。

惭愧,惭愧,没事干的时候瞎搞了一段文字而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