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

楼主(2010-06-17):
关于温度控制
想弄一个多点测温的东西,应该怎么做?
东西

网友A:
自已先顶一个,在网上找了下,用DS18B20可以,我以前没用过,有用过的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B:
楼主什么意思?多几个温度传感器?还是多几个处理温度的芯片?

网友C:
用多个DS18B20接在同一口线上,利用其内部rom储存的序列号使主机能够识别不同不同的DS18B20,当然如果口线够的话,接在不同的口上就行,就不用读取序列号了

网友D:
18b20集成的温度检测,单总线方式,网上有很多现成的代码。当然,你也可以用便宜一点的温敏电阻,用一个精电阻和它串联,加电压,然后用AD检测温敏电阻的电压值,从而得出当前的温度,温敏电阻有线性和非线性的,你到时看它的特性图就知道了。

网友E:
DS18B20我也在用,我这儿有几个写好的例子,但都是单个的,一个线上就接一个DS18B20。楼主想用的话给我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