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20串口1中断问题

楼主:
采用MAX232转换芯片进行串口通信,主要是用于对液晶通过串口的通信,但是液晶总是无法传入数据,无法进行串口中断。麻烦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
void UART1_Init (void)
{
   SCON1   = 0x50;                     // SCON1: 模式1, 8位, 允许 RX
   TMOD    = 0x20;                     // TMOD: 定时器1, 模式 2, 8位自动加载方式
   TH1    = -(SYSCLK/BAUDRATE/16);     // 设置定时器1自动加载值,有波特率计算得到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CKCON  |= 0x10;                      // 定时器1使用系统时钟SYSCLK作为时间基准
   PCON   |= 0x10;                      // SMOD01 = 1
   SCON1  |= 0x02;                      // Indicate TX0 ready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int i;                              // 延时计数

   OSCXCN = 0x67;                      // 使用外部22.1184MHz时钟
   for (i=0; i < 256; i++) ;           // XTLVLD 外部时钟准备时间间隔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 等等晶振稳定. OSCXCN.7置位

   OSCICN = 0x88;                      // 设置外部时钟为系统时钟SYSCLK,允许
                                       // 时钟丢失探测
}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2    = 0x44;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P0MDOUT = 0x01;                    // enable TX0 as a push-pull output
   P1MDOUT = 0x00;
   P2MDOUT = 0xe0;                    // P2口设为推挽方式
   P3MDOUT = 0xff;                    // P2口设为推挽方式
}

void com_int_proc(void) interrupt 20
{
  while ((SCON1&0x01) == 0x00)                      /* 是接收中断       */
                          _nop_();
                EA=0;
                SCON1 &=0xfe;
        LCD();

}
void com_send( uchar byte)
{
//psend_int=0;
SBUF1=byte;
while((SCON1 &0x02) == 0x00);
                _nop_();
        SCON1 &=0xFD;
}
main()
{
  WDTCN = 0xde;       // 禁止看门狗
  WDTCN = 0xad;

  SYSCLK_Init();
  PORT_Init();
  UART1_Init();
        EIE2 |=0x40;
        EA=1;
        while(1);
  }

网友:
interrupt 20 是什么中断??????????????

网友:
void com_int_proc(void) interrupt 20
{
  while ((SCON1&0x01) == 0x00)                      /* 是接收中断      */
  _nop_();
EA=0;
SCON1 &=0xfe;
LCD();

}

LCD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函数,破坏了这个中断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