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不能正确的识别

楼主(2009-12-08):
usb 不能正确的识别
我的usb 不能被电脑识别,且电源的灯也不闪,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们帮忙解决,谢谢
USB

网友A:
连电源的灯都不亮就要查查是不是没有连接好了!

网友B:
要不U盘坏了。 要么是你的电脑的USB对外线缆没有接上,其实就是USB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