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2.0中wite和read命令中总出现总线复位情况

楼主(2010-06-03):
关于USB2.0中wite和read命令中总出现总线复位情况
通过bushound抓到,在发读写命令后会出现reset的情况,不知道host端是检测到什么错误的状态才会复位啊?
检测

网友A:
1. 你的设备是什么设备啊?设备端是什么情况,除了读写命令,其他标准的USB命令响应正确么?还有,你的数据读写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端口啊?控制端口还是批量传输端口?
2. 用Bushound抓,那应该主机应该是Windows 系统吧。你的设备在Windows下是什么类型的设备?有自己的驱动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