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Sim在驱动程序的开发中是不是作用很有限?

楼主:
VxSim-是一个全面的VxWorks仿真器,提供和真实目标机一致的调试和仿真运行环境,允许开发者在没有BSP、操作系统配置、目标机硬件的情况下,基于VxSim迅速开始软件开发。
我想做的是CPU外围设备的驱动程序的开发,就是说跟具体的外围设备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VxSim在开发中能起到什么呢?
它能模拟CPU,能模拟BSP,能提供VxWorks的环境,但是却不能模拟一个具体的外围设备吧?那我开发外围设备的驱动程序,它帮不上什么忙!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准确?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VxSim是指Tornado开发环境中的一个辅助工具。

网友:
vxsim是vxworks系统的一个辅助工具,可以独立于workBench或tornado运行。一般用于测试和验证应用程序中非硬件交互的功能,不能用于验证bsp,驱动,甚至某些特殊情况下的网络协议栈。也不能模拟CPU,只能模拟比如ospf spf计算,应用程序的某些不需要硬件支持的功能等。vxworks新版本发布时,一般需要至少在三种不同的CPU上测试验证,但vxsim不能算在内。建议使用Simics,网上搜索一下,很多的。

网友A:
Tornado自带的vxsim是有限制的,有专门的vxsim单独买的话,功能比较全。
当时听技术支持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rnado自带的vxsim是有限制的,有专门的vxsim单独买的话,功能比较全。
当时听技术支持说的。

嗯,我的是有30天限制

网友B:
vxsim也就是能用于一般应用程序的调试以及网络程序等。硬件驱动的不行,还是要在具体的板卡上运行才行。

引用 网友A:
Tornado自带的vxsim是有限制的,有专门的vxsim单独买的话,功能比较全。
当时听技术支持说的。

那个是以前,专门另外有个full vxsim,可以支持网络,最多支持同时开16个vxsim。但后来所有的tornado都带full vxsim了。

网友:
说的对,我感觉vxsim做个算法验证就可以了,相当于VC. 现在国内还是用得tornado2.2多,应该还不是full vxsim吧?
引用 网友B:
vxsim也就是能用于一般应用程序的调试以及网络程序等。硬件驱动的不行,还是要在具体的板卡上运行才行。

引用 网友A:

Tornado自带的vxsim是有限制的,有专门的vxsim单独买的话,功能比较全。
当时听技术支持说的。

那个是以前,专门另外有个full vxsim,可以支持网络,最多支持同时开16个vxsim。但后来所有的tornado都带full vxsim了。

网友:
tornado2.2就用的是full vxsim的了。
只要支持网络的就是full vxsim

网友:
问一下,VXSIM下

simpc_gnu\default\vxWorks.exe
或者
target\config\simpc\vxWorks.exe

是不是通过调整可以运行DEMO下的所有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