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代码隐藏wince任务栏

楼主:
隐藏wince的任务栏,或者把explorer的任务栏通过修改源代码让它宽度设置成0,都可以,如何实现呢?

网友:
// 隐藏任务栏
void HideTaskBar()
{
#ifdef _WIN32_WCE
        //隐藏任务栏
        HWND hWnd=::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while(hWnd==NULL)
        {
                hWnd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Sleep(1000);
        }
        ::ShowWindow(hWnd,SW_HIDE);
#endif
}

网友:
没有必要: Sleep(1000);

网友:
要隐藏命令栏和任务栏

1,可以在OnInitDialog()函数中实现如下代码,

先要隐藏命令栏:

          // 隐藏命令栏,命令栏是屏幕最下边的一条
          HWND hWnd = SHFindMenuBar(m_hWnd);
          ::CommandBar_Show(hWnd, FALSE);

          // SHFullScreen fails if dialog box is not foreground.

          //如果对话框不在最前面,那么SHFullScreen()函数会失败
          SetForegroundWindow();

          // 隐藏任务栏,任务栏是屏幕最上边的一条
          SHFullScreen(m_hWnd, SHFS_HIDETASKBAR | SHFS_HIDESIPBUTTON|SHFS_HIDESTARTICON);

          // Resize the window over the taskbar area.
          CRect rcScreen;
          rcScreen.SetRect( 0,
                                       0,
                                       GetSystemMetrics( SM_CXSCREEN ),
                                       GetSystemMetrics( SM_CYSCREEN ));
          MoveWindow(&rcScreen, TRUE);

          // 隐藏输入面板
          SIPINFO si;
          memset(&si, 0, sizeof(SIPINFO));
          si.cbSize = sizeof(SIPINFO);
          SHSipInfo(SPI_GETSIPINFO, 0, &si, 0);
          if (si.fdwFlags & SIPF_ON)
          {
               si.cbSize = sizeof(SIPINFO);
               si.fdwFlags = SIPF_OFF;
               SHSipInfo(SPI_SETSIPINFO, 0, &si, 0);
          }

可以看一下我的博客:http://hailang19821213.blog.163.com/blog/static/3067946120095245313795/edit/

网友:
mark方法很多的。学习下。
我以前实验过是注册表先隐藏然后在程序里设置程序TOPmost,效果也还可以。呵呵
LS的方法也很好。学习

网友:
用1楼的就可以,把Sleep去掉,没必要,3楼的是mobile下的,wince下没法用

网友:
1楼的 方法或者 修改注册表 都可以隐藏,不够还是会留下一条横线,,
要想彻底还是要改explorer 的源代码。

网友A:
修改PB中explorer.exe的源代码,重新编译,把explorer.exe添加进操作系统即可

网友:
其实任务栏可以不隐藏,直接将你的程序全屏置顶显示就可以了。
参考如下代码:
m_iX = ::GetSystemMetrics( SM_CXSCREEN );
m_iY = ::GetSystemMetrics( SM_CYSCREEN );
::SetWindowPos(this->m_hWnd,HWND_TOPMOST,0,0,m_iX,m_iY,WS_EX_TOPMOST);

网友:
帮顶下。

MARK,我也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PB中explorer.exe的源代码,重新编译,把explorer.exe添加进操作系统即可

修改explorer.exe,对其语言(英文/中文)的处理可能有问题噢

编译成英文简单,想编译成中文的,不知道你没有搞定

网友:
这个方面挺好的
不用sleep 了
引用 网友B:
// 隐藏任务栏
void HideTaskBar()
{
#ifdef _WIN32_WCE
        //隐藏任务栏
        HWND hWnd=::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while(hWnd==NULL)
        {
                hWnd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Sleep(1000);
        }
        ::ShowWindow(hWnd,SW_HIDE);
#endif
}

网友:
我有两个方法:
方法一:
//========================================================================
//TITLE:
//    EVC隐藏任务栏
//AUTHOR:
//    norains(嵌入式下专家,嘻嘻)
//DATE:
//    Wednesday 17-May-2006
//========================================================================
任务栏在WinCE下的类名是"HHTaskBar",可以使用FindWindow()函数获取其句柄,然后用ShowWindow()即可对其隐藏.
   例如:
HANDLE hTaskBar;
hTaskBar = FindWindow(TEXT("HHTaskBar"), NULL); //搜寻任务栏句柄
ShowWindow(hTaskBar, SW_HIDE);                  //隐藏
ShowWindow(hTaskBar, SW_SHOWNORMAL);            //显示
//那如何判断一个窗口是否隐藏呢?可以调用IsWindowVisible(),如果返回值为FALSE,则窗口肯定隐藏.
例如:
if(IsWindowVisible(hTaskBar)==FALSE)
{
   //如果任务栏隐藏,就把任务栏显示出来
   ShowWindow(hTaskBar, SW_SHOWNORMAL)
}

方法二:
        LONG   lOldWindowStyle;
        RECT   rectOldTaskBarRect;

        HWND   hOldh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while(   hOldhTaskBar   ==   NULL   )
        {
                hOldh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Sleep(   1000   );
        }

        ::GetWindowRect(   hOldhTaskBar,   &rectOldTaskBarRect   );
        ::SetWindowPos(   hOldhTaskBar,   HWND_BOTTOM,   0,   0,   0,   0,   SWP_HIDEWINDOW|SWP_NOACTIVATE|SWP_NOMOVE|SWP_NOSIZE);
        lOldWindowStyle   =   GetWindowLong(hOldhTaskBar,   GWL_STYLE);
        ::SetWindowLong(   hOldhTaskBar,   GWL_STYLE,   lOldWindowStyle|WS_DISABLED   );

楼主,你都试一下吧,呵呵,我用的时候看效果不好,就直接PAS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方法:
方法一:
C/C++ code//========================================================================//TITLE://    EVC隐藏任务栏//AUTHOR://    norains(嵌入式下专家,嘻嘻)//DATE://    Wednesday 17-May-2006//========================================================================任务栏在WinCE下的类名是"HHTaskBar",可以使用FindWindow()函数获取其句柄,然后用ShowWindow()即可对其隐藏.
   例如:
HANDLE hTaskBar;
hTaskBar= FindWindow(TEXT("HHTaskBar"), NULL);//搜寻任务栏句柄ShowWindow(hTaskBar, SW_HIDE);//隐藏ShowWindow(hTaskBar, SW_SHOWNORMAL);//显示//那如何判断一个窗口是否隐藏呢?可以调用IsWindowVisible(),如果返回值为FALSE,则窗口肯定隐藏.例如:if(IsWindowVisible(hTaskBar)==FALSE)
{//如果任务栏隐藏,就把任务栏显示出来   ShowWindow(hTaskBar, SW_SHOWNORMAL)
}方法二:
C/C++ code    LONG   lOldWindowStyle;
    RECT   rectOldTaskBarRect;

    HWND   hOldhTaskBar=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while(   hOldhTaskBar==   NULL   )
    {
        hOldhTaskBar=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Sleep(1000   );
    }

    ::GetWindowRect(   hOldhTaskBar,&rectOldTaskBarRect   );
    ::SetWindowPos(   hOldhTaskBar,   HWND_BOTTOM,0,0,0,0,   SWP_HIDEWINDOW|SWP_NOACTIVATE|SWP_NOMOVE|SWP_NOSIZE);
    lOldWindowStyle=   GetWindowLong(hOldhTaskBar,   GWL_STYLE);
    ::SetWindowLong(   hOldhTaskBar,   GWL_STYLE,   lOldWindowStyle|WS_DISABLED   );楼主,你都试一下吧,呵呵,我用的时候看效果不好,就直接PASS了。

网友:
修改注册表的方法用过,再过来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面挺好的
不用sleep 了
引用 网友B:
// 隐藏任务栏
void HideTaskBar()
{
#ifdef _WIN32_WCE
//隐藏任务栏
HWND hWnd=::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while(hWnd==NULL)
{
hWnd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Sleep(1000);
}
::ShowWindow(hWnd,SW_HIDE);
#endif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