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 2440的问题(用过S3C2440的请进!)

楼主:
最近刚学嵌入式,买了一块板回来,什么都不懂,试着下程序,结果用USB下程序时,下到中途,电脑蓝屏了,板子上自带的程序没了!请问大家是我的程序被檫掉了,还是bootloader被檫掉了啊?我的电脑没有并口,真不希望是第二种情况啊!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你说说你是用什么方式下的程序,下的是普通的应用程序还是引导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你说说你是用什么方式下的程序,下的是普通的应用程序还是引导程序?
就是买回来光盘自带的,【出厂烧录镜像合集\奇美3.5寸屏的镜像\TQ2440_Test\TQ2440_Test_W35_20091031.bin】

网友B:
你看一下TQ2440_Test_W35_20091031.bin是不是NK的bin文件,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操作系统被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你说说你是用什么方式下的程序,下的是普通的应用程序还是引导程序?
就是买回来光盘自带的,【出厂烧录镜像合集\奇美3.5寸屏的镜像\TQ2440_Test\TQ2440_Test_W35_20091031.bin】
这个好像没问题,还像是这个【出厂烧录镜像合集\奇美3.5寸屏的镜像\WinCE\CE5.0\NK_Q35_3Serial_20091224.bin】

网友:
问做开发板厂家的有技术支持吧,他们最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TQ2440_Test_W35_20091031.bin是不是NK的bin文件,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操作系统被烧掉了

什么是NK?如果操作系统烧了,该怎么办呢?我的没有并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TQ2440_Test_W35_20091031.bin是不是NK的bin文件,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操作系统被烧掉了

什么是NK?如果操作系统烧了,该怎么办呢?我的没有并口

重新下载操作系统不需要并口的,只要bootloader没坏就好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TQ2440_Test_W35_20091031.bin是不是NK的bin文件,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操作系统被烧掉了

什么是NK?如果操作系统烧了,该怎么办呢?我的没有并口

重新下载操作系统不需要并口的,只要bootloader没坏就好办。。。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