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4.0开发ATL ActiveX的问题

楼主:
我用ATL开发了ActiveX控件,直接在模拟器运行

class ATL_NO_VTABLE CMainObject :
        public CComObjectRootEx,
        public CComCoClass,
        public IDispatchImpl,
        public CComControl,
        public IViewObjectExImpl,
        public IOleControlImpl,
        public IOleObjectImpl,
        public IOleInPlaceActiveObjectImpl,
        public IOleInPlaceObjectWindowlessImpl,
        public IObjectSafetyImpl

BEGIN_COM_MAP(CMainObject)
        COM_INTERFACE_ENTRY(IMainObject)
        COM_INTERFACE_ENTRY(IDispatch)
        COM_INTERFACE_ENTRY(IViewObjectEx)
        COM_INTERFACE_ENTRY(IViewObject2)
    COM_INTERFACE_ENTRY(IViewObject)
    COM_INTERFACE_ENTRY(IOleInPlaceObjectWindowless)
    COM_INTERFACE_ENTRY(IOleInPlaceObject)
    COM_INTERFACE_ENTRY2(IOleWindow, IOleInPlaceObjectWindowless)
    COM_INTERFACE_ENTRY(IOleInPlaceActiveObject)
    COM_INTERFACE_ENTRY(IOleControl)
    COM_INTERFACE_ENTRY(IOleObject)
        COM_INTERFACE_ENTRY(IObjectSafety)
END_COM_MAP()

BEGIN_CATEGORY_MAP(CMainObject)                // 添加脚本安全组件类型
        IMPLEMENTED_CATEGORY(CATID_SafeForScripting)
        IMPLEMENTED_CATEGORY(CATID_SafeForInitializing)
END_CATEGORY_MAP()

BEGIN_MSG_MAP(CMainObject)
        CHAIN_MSG_MAP(CComControl)
        DEFAULT_REFLECTION_HANDLER()
END_MSG_MAP()

        HRESULT OnDraw(ATL_DRAWINFO& di)
        {
                m_Rect = *((RECT*)di.prcBounds);
                m_hDC = di.hdcDraw;
                DrawText(m_hDC, _T("xxxxxxxxxx", -1, &m_Rect, DT_LEFT);
                return S_OK;
        }

模拟器打开IE访问本地一个HTML文件,用OBJECT标签,第一可以访问,一点问题都没有,IE上显示出了XXXXXX的字符串,
当我刷新一下IE的时候,屏幕上XXXXXXX的字符串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奇怪的是我任务管理器干掉IE,重新启动IE打开
这个HTML文件,又正常了,结论就是IE打开的时候只能执行一次,刷新IE就无效了,太郁闷了,而且第二次刷新IE的时候
ATL内部工作也正常的,我也跟踪到代码执行到OnDraw里面了,就是IE上没有任何显示。。。。
我也从其他地方调用Invalidate啊FireViewChange啊之类的,都试过,没用。
我后来用VC写同样代码写了PC下的ATL,刷新IE是OK的,没有这个问题,各位大哥遇到同样问题没有。

网友:
看来wince和windows有差别的地方还真是不少.
IOleInPlaceObjectWindowless,会不会是windowless的问题.
没有写过wince的active控件,只能乱猜.

网友: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很奇怪,郁闷了两天了,没人帮忙么

网友:
没有用过ATL,路过

网友:
是不是发错版了,应该发到Mobile社区去??难道没有人在CE下开发过ActiveX??

网友:
我跟踪了一下,是刷新IE的时候根本没执行到HRESULT OnDraw(ATL_DRAWINFO& di)这里面来,只有IE初始化的时候执行了,晕死了